请教大牛们都用什么编辑器

楼主:
最近写一个工程文件稍微多了点,感觉CCS有点乱,就想找个方便的编辑器,最先想起的是之前一个朋友给我推荐vim,然而太深了,一时半会儿我学不会。然后想用界面比较简洁好看的notepad,但用工程的插件也不太方便。然后就下了个source insight,看定义和函数跳转挺方便的,但是还是没有我在CCS里建的工程结构。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编辑器

问题整理:
1大家都用什么编辑器
2notepad有没有好用的工程文件管理插件
3source insight如何查看(建立)CCS里的工程结构
4CCS里如何让open declaration更加方便(最好像source insight那样方便)
5求推荐比vim简单又好用的其他编辑器
6求简单方便好用的工程文件管理方法

我的CCS工程结构示意图:
driver+-
         | HTU21.h
         | HTU21.c
         | ....
logic+-
        |  clock.h
        |  clock.c
        | ....
mcu_driver+-
                  | timer.c
                  | timer.h
                  | ....
main.c
main.h
....

网友A:
从不用其它,你用新版ccs吧,功能都有的,文本编辑算什么大事啊

网友:
一直用原配,

网友:
txt直接写!恩

网友B:
虽然你问的是大牛们用什么编辑器,这问题本来我没资格回答,但我还是想说我用vim,linux和win下都有相应版本

网友:
习惯了都一样,工具而已。

网友C:
大牛们一般用vim,我不是大牛,所以用source insight。     楼上就是大牛,楼下也是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不用其它,你用新版ccs吧,功能都有的,文本编辑算什么大事啊

看来我是太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问的是大牛们用什么编辑器,这问题本来我没资格回答,但我还是想说我用vim,linux和win下都有相应版 ...

看来还真得学学vi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牛们一般用vim,我不是大牛,所以用source insight。     楼上就是大牛,楼下也是大牛

请教source insight里我想看Ccs那样的工程目录结构应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M 可以配 YouCompleteMe
Notepad++
Adobe Bracket
Eclipse
Sublime Text
IntelliJ IDEA 的 CLion

请教可以支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问的是大牛们用什么编辑器,这问题本来我没资格回答,但我还是想说我用vim,linux和win下都有相应版 ...

您太谦虚了,是我标题命名有问题

网友A:
vim是linux下老掉牙的东西了,没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m是linux下老掉牙的东西了,没大用

那您用什么

网友:
si看代码
原始编译器编写代码

网友:
不是什么大牛,一般调试测试程序都是用UltraEdit,或者notepad++,编辑几十万行甚至百万行的test vector(pattern)的时候的行、列处理功能很方便。如果用系统自带的note,120%要死机的。

网友A:
没有在线调试,编辑器再强大又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线调试,编辑器再强大又有什么用?

啊?

网友:
不对吗?程序员99%的精力都在调试和测试程序上。

网友E:
source insight够用了,听说真正的大牛确实是用VI、VIM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ource insight够用了,听说真正的大牛确实是用VI、VIM的

您知道source insight怎么看工程的文件结构吗,感觉右边那个显示文件的太土了,如果文件多了的话也是不太好找想找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知道source insight怎么看工程的文件结构吗,感觉右边那个显示文件的太土了,如果文件多了的话也是不太 ...

好像有个插件,你搜一下,安装了插件增强一些功能,不知道有没有你想要的。

网友:
我不是大牛,我用vim;
现在的vim更好配置了,bundle管理插件,根据需求修改一些配置;
自动补全就用youcompleteme,必须的好用,没有之一。
建立新工程,修改下配置文件,包含一下头文件路径,就可以happy cod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