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12没有A/D,怎样用片内的比较器来实现电池低压报警?

楼主:
使用MSP430G2412单片机,直接用3.6V电池供电,为了实现长时间待机,想用片内的比较器来实现电池的低压报警。想要电池电压低于2.5V时报警。总是弄不好,各位大侠来给我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搞个2.5V的基准,使用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
想不增加芯片,只能用片内的资源。

网友:
可以用电阻对电源电压进行分压后和电池分压后的电压比较
也可以使用MSP430G2412的斜坡ADC

网友:
能不能说得详细些,MSP430G2412是没有A/D的。

网友:
我查了一下,是有个 slope  A/D,怎样用呢?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斜坡AD的资料了解一下,TI也有这方面的文档。

网友:
靠pwm和比较器实现的,pwm输出到低通,得到稳定电压,接一个端。和电池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