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用8050的目的

楼主:
如图,问什么要用两个8050,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两个都是线性稳压

网友:
提供两路5V输出。

网友:
两路隔离吧

网友:
两路串联稳压电路。
8050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接在VDD1和VDD2上负载RL上的电压高时,即三极管发射极电压Ve高,而基极Vb通过稳压二极管ZD1稳定在某个值,使Vbe低,使得Vce增大,RL两端的电压会下降,从而实现稳压。

网友:
8050在这里应该有提高输出电流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