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原理图怎么设置 显示封装

楼主:
如图,怎么在orcad在原理图中设置 显示器件的封装?

网友A:
双击器件,然后再PCB Package这一栏右键,display,,搞定

网友:
我手动摆上去的

网友:
一般把封装类型命名在元器件名的后面 比如 100K,0603,1% 这种

网友:
楼下有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器件,然后再PCB Package这一栏右键,display,,搞定

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器件,然后再PCB Package这一栏右键,display,,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