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大家在用IAR下载msp430程序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楼主:
一点下载就出现这个: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您的系统是windows Vista?我怎么看这个提示信息显示您的系统是windows Vista呢?

网友B:
初始化就失败,软件安装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仿真器用的是parallel port的吗?操作系统是Windows Vista ?  仔细检查一下,iar和仿真器驱动是不是不能在Windows Vista 下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的系统是windows Vista?我怎么看这个提示信息显示您的系统是windows Vista呢?

系统是WIN10的,一开始还好好地可以下载,今天不知怎么就出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就失败,软件安装是否有问题

软件应该没问题,因为前几天用的还可以下载,今天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建议重新安装仿真器驱动试试,难道是某个电脑管家卫生过于严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用的是parallel port的吗?操作系统是Windows Vista ?  仔细检查一下,iar和仿真器驱动是不是不能在W ...

系统是WIN10的,下载用的就是配套的USB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新安装仿真器驱动试试,难道是某个电脑管家卫生过于严谨了

重新安装过了,电脑也重启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是WIN10的,一开始还好好地可以下载,今天不知怎么就出来这个问题

您需要检查:
1.驱动安装是否OK;
2.软件设置是否ok;
3.硬件连接是否o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检查:
1.驱动安装是否OK;
2.软件设置是否ok;
3.硬件连接是否ok

软件安装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前面使用一直都是好的,我怀疑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也检测到了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软件安装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前面使用一直都是好的,我怀疑是我电脑的问题

有重新启动电脑吗?重启电脑试试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重新启动电脑吗?重启电脑试试啦。

刚刚试过重启电脑了,编译什么都可以,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刚试过重启电脑了,编译什么都可以,就是下载不了

您用FET的仿真器下载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仿真器的硬件连接上面了?你要仔细查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用FET的仿真器下载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出在仿真器的硬件连接上面了?你要仔细查看啦。

网友:
我的跟您的稍稍有点不太一样呢。这个你需要再确定下您用哪种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