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通讯总线供电原理?

楼主:
一些两线制通讯总线不能供电,比如RS485,可是一些两线制总线技能通讯,又能供电,即所挂载的节点设备可以从总线上取电,那么这些可供电的两线制通讯总线的供电原理咋回事呢?不明白,现在向大神求助啊。

网友:
和电力载波差不多吧,我猜的

网友:
从总线上取电,消防上全部是这种方式,不过,窃电的负载电流一般都很小

网友:
楼主说的是4-20mA工业hart总线吧,RS485和RS422应该不可以,不符合低功耗特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石油仪器大多采用两线供电和传输信号的。你找找曼码通讯相关的资料看看。其实原理很简单,单芯电缆通讯,缆芯是供电+信号,铠皮做地用。通过变压器或者电容耦合获取脉冲信号进行整形处理后通讯,供电则只需要直接在总线上滤波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模式一般都是4-20ma工业用。就是把输出的信号换成电流,通过调节来输出对应电流。我们仪表都是这样的,485这种模式不可以。还有一种POE模式供电,常见网络产品中

网友:
国内有一家成熟做二线制通讯的企业,他们自主研发了协议+芯片,产品用于全系统已经好多年了
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
RS485或RS422串口肯定是不可能的。只能是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