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DS-5连接SOCFPGA报错!!!

楼主:
前几天想用DS-5在线调试Altera socFPGA 的SPL(Preloader)程序,但是我的正版DS-5始终连不上我的socFPGA,报我的DS-5 license 有问题,报错信息请看附图,没办法找Altera代理,结果他们不理我,说要找ARM公司。

网友A:
后来我发现我的 SOCkit 开板能连起来,才知道我的非原装的USB Blaster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发现我的 SOCkit 开板能连起来,才知道我的非原装的USB Blaster 有问题.

解决了就好 呵呵

网友:
想问一下,正版的DS-5多少软妹币啊

网友B:
找哪家代理啊?骏龙?艾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哪家代理啊?骏龙?艾睿?

骏龙

网友:
可以找arrow,据说他们非原装的也能解决

网友:
我发现我用的是 USB Blaster   ,而不是USB Blaster II,原因已找到

网友C:
楼主,license的问题是由非原装USB Blaster导致的吗?现在license问题怎么解决的?
碰到一样问题,之前license是用的临时一个月的,到期后用不了DS-5了,骏龙让装虚拟网卡再申请临时license,太恶心了;装上虚拟网卡申请license,还是提示HOST ID已经用过,没法弄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license的问题是由非原装USB Blaster导致的吗?现在license问题怎么解决的?
碰到一样问题,之前lic ...

虚拟网卡就是改这个HOST ID 的,你改了再申请一个就可以了,每个月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严重学习了,这个取免费licence的方法。
不过 目前就他最好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各位高手,虚拟网卡必须要安装VMware的么?如何修改这个host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