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传感模块设计,LM393发热严重,求解。

楼主:
如图,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湿度传感模块,当我接通5V电源后,LM393烫手的厉害,这是为什么?怎样解决?大神们帮帮我。

网友A:
检查一下焊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焊接问题

焊接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正反输入端的电阻值太小?

网友:
从电路图看,不会使它严重发热。

检查电路、检查元件质量

网友B:
楼主没有给出负载,负载过重才会发热。另,R2纯属多余,D1和R4回路已经提供比较器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给出负载,负载过重才会发热。另,R2纯属多余,D1和R4回路已经提供比较器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了 ...

没有负载时就会烫手,很烫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负载时就会烫手,很烫的那种

那要么是焊接有问题,要么是器件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要么是焊接有问题,要么是器件坏了。

我疯了  之前手焊过一版,没有问题。这次直接画成PCB,就出这问题了。我重新再手焊,也不行了。lm393发热,ne555供电也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疯了  之前手焊过一版,没有问题。这次直接画成PCB,就出这问题了。我重新再手焊,也不行了。lm393发热 ...

重焊,应使用新器件,另外注意电源别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焊,应使用新器件,另外注意电源别接反了。

好  重新来过  不信还就不行了

网友D:
测量一下,LM393每个引脚的信号。哪里不对。之前,手焊的正常的板子,和现在这个有问题的,是同一批pcb, 还是不同批。若不同批,重点看pcb的差异。是不是哪个不该连的地方相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LM393每个引脚的信号。哪里不对。之前,手焊的正常的板子,和现在这个有问题的,是同一批pcb,  ...

谢谢啦  我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