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电源问题请教,急急啊!!

楼主:
各位论坛的高手,本人设计了一个系统,供电是24V交流电,后面经过DB207S整流后,经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在经过一个共模电感后给LM2596HVS-ADJ供电,变出12.5V的直流电,后面用34063A整出5V的电压,供单片机和其他电路,还有液晶屏,但是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有客户反应说板子没有电,就是推上电之后板子没电,液晶屏不亮,可是当这个板子换下来以后,再通电,确发现一切正常,因为客户很远,所以我没有到现场,他们往往都是换一个了事,因为客户层次比较低,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换一个过几天又出现这种板子没电,液晶屏不亮的情况,但是换下来的板子再通电还是好的,我现在很纳闷,到底是那个环节有问题,是共模电感的原因??我这里共模电感当作了滤波电感用,所以也没有额外大的滤波电容,只有LM2596HVS-ADJ的330UF 63V的一个电容,会不会是没加滤波电容的原因啊,
 昨天又收到一个客户返回的板子,也是不亮,但是这个客户懂点电,我就让他测量2596输入端的电容有没有电,他说是有电压的,是37V左右(因为220V电压有些地方偏高,所以24V整流到达37也正常)但是2596输出是没有电,我拿到板子后通电发现板子确实不亮,但是当我测量板子的桥堆后面是否有电压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板子居然亮了,一切都正常,2596输出也正常啊,但是客户明确和我说他测试的时候输入端有电压的,所以不可能是我测量的桥堆DB207S接触不好啊,否则怎么会有电压呢??现在我也迷惑了,到底是啥原因,这个板子我让客户测试电压后,我本来几乎断定是2596打坏了,现在居然又好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望大侠帮帮忙啊!!!
另外我再请教下,LM2596HVS标称能到63V,我现24V交流整流后,最高电压37-38V,是否能够顶住啊,因为开机有浪涌,虽然我前面加了TVS,是否在输入端要加一个104会好点??
下面是电源部分电路图,输入是24V交流,并不是图上说的12V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过限照理应该不会,因为我的负载只有一个编码器,3个继电器,以及后面的5V电源部分,5V的部分电流只 ...

如果负载不存在过大瞬态电流,那么可以排除器件保护问题,但输入滤波电容不是问题所在。你选用的输入滤波电容小了,但不是小的离谱。一个很少遇到但确实存在的原因是潮湿导致的绝缘下降,注意有问题的客户是否为高潮湿、高盐应用环境。

网友:
自己顶,原来一直想2596被浪涌打坏,但是如果坏了是不可逆转了,实际是板子到我手上都能通电,包括最后一块,在我测量桥堆输出电压的时候竟然奇迹般的亮了,当时在桥堆后面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压(我测试用24V直流),但是出现一个-32伏(可能是万用表不对劲,重启万用表后是23V左右,因为桥堆有压降),
但是我怀疑是否共模电感的原因(10MH),导致瞬间LM2596启动电流不够??我现在的处理方案是吧这个电感去掉,后面增加一个1000UF的电容,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C:
看了楼主的问题,不知道到底2596坏过没有。有点疑问,为何不直接LM2596到5V呢。客户哪里负载多大,感觉功率不够引起的吧。
到客户哪里这么多问题,在家就没有进行试验就出厂了么
LM2596可以输入电压可高达40V,3A电流,34063A输出电流是1.5A

网友D:
和楼上的观点一样,LM2596可以工作在40V,即使需要12V电源,也可以用一片LM2596解决问题,

元件越多可靠性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问题,不知道到底2596坏过没有。有点疑问,为何不直接LM2596到5V呢。客户哪里负载多大,感觉功率 ...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很奇怪,我原来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时候,这个电路从来没有问题,但是目前这些客户都是交流24V供电,目前这些有问题的产品来看,2596是没有坏过,我用的是2596HVS-ADJ ,不直接5V是因为我需要12.5V的电压来驱动其他东西,
电源整体负载不高 300MA左右,现在有一个客户在我的指导下,测试过2596输入有电压,但是输出没有,但是当这个板子到我手上之后,却莫名正常了,当时怀疑2596坏掉,现在看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楼上的观点一样,LM2596可以工作在40V,即使需要12V电源,也可以用一片LM2596解决问题,

元件越多可靠 ...

我这个产品需要12V和5V两种电源,现在的问题在于有时候2596HVS莫名奇妙的会突然没有输出,但是换下来的板子再通电又正常了,所以我吧电路发上来让大家帮帮我看,我现在是直接交流通过桥堆,然后通过共模电感进入LM2596,模块的,2596的输入电容是330UF,照理来说本来需要接大电容滤波的,但是因为共模电感有滤波作用,所以我吧滤波电容省掉了,此共模电感是10MH,电流事是1A的,我的产品总共电流也只有300M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问题,不知道到底2596坏过没有。有点疑问,为何不直接LM2596到5V呢。客户哪里负载多大,感觉功率 ...

在家我都试过的,接24V交流电,然后用程序控制继电器通断变压器220V输入,次数有1W多次,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问题,不知道到底2596坏过没有。有点疑问,为何不直接LM2596到5V呢。客户哪里负载多大,感觉功率 ...

另外其中退回来的一块板子出现的情况我在2楼也描述了,希望能不吝赐教,我电源部分很弱,是作FPGA逻辑出身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楼上的观点一样,LM2596可以工作在40V,即使需要12V电源,也可以用一片LM2596解决问题,

元件越多可靠 ...

另外同样的电路,我用开关电源供电是没有问题的,我另一个产品上都发了好几千出去了,但是这个产品目前客户需要接变压器,人家不想用开关电源,我也每办法啊,唉,

网友A:
跟共模电感无关,仔细检查接插件。另外注意续流二极管和储能电感的选型,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的要求设计应不会有问题。在楼主的设计中,共模电感也要注意载流能力,避免饱和,但共模电感不是造成电源无输出的原因,但载流能力不足时会降低甚至失去滤波效果。反向保护二极管的设计纯属多余,可以去除,输入滤波电容应稍加大些。

网友D:
把那个两个保险丝去掉吧。

保险丝的响应速度慢,对于瞬间短路,它是保护不了器件的。限流的问题要在电路上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两个保险丝去掉吧。

保险丝的响应速度慢,对于瞬间短路,它是保护不了器件的。限流的问题要在电路 ...

保险丝还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后面那个,因为我产品外接一个编码器,多次出现编码器短路,但是板子被保护的情况,保险丝500MA,动作电流1A左右,2596能输出3A,所以对于12V的输出短路后面的保险丝是有作用的,前面那个确实用处不大,也考虑取消,多谢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共模电感无关,仔细检查接插件。另外注意续流二极管和储能电感的选型,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的要求设计应不会 ...

说来也奇怪,同样的电路用开关电源供电却没有问题,所以我才会怀疑到电感上,因为没有大的滤波电容如果共模电感饱和滤波不佳,那输入到2596的波形就会很差,这样的话输入电容不但要提供启动电流,还要滤波,所以我一度怀疑是2596启动电流不足的原因引起的,而开关电源却因为输出平稳所以没有这种问题,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啊,另外共模电感电流是1A,续流二极管选用了SS310肖特基,电感是3A的12*12带磁屏蔽的绕线电感,
另外反向二极管是TVS管,SMBJ51A,用来遏制浪涌尖峰的,我是被变压器这种东西弄怕了,所以多加了这个,

网友C:
输入到2596的波形就会很差?差到什么程度
建议还是先搞清楚,客户哪里到达坏的什么
这种电路要分级进行检查一下,先确定2596HVS-ADJ 到12.5V正常
然后再检查34063输出5V电路,,R12是决定了能否最大供给电流的,5V电路问题要带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到2596的波形就会很差?差到什么程度
建议还是先搞清楚,客户哪里到达坏的什么
这种电路要分级进行检 ...

客户哪里就是没电,不亮,其中一个客户在我的指导下测试了LM2596的输出没有电压,本来我以为2596坏掉了,但是返回我手上这个2596依然有输出,没有损坏,但是客户那边他确实测了有输入没有输出,和后面的5V估计关系不大,应该就在2596这一块,在某些情况下不稳定,这些问题大多是用户上电的时候发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来也奇怪,同样的电路用开关电源供电却没有问题,所以我才会怀疑到电感上,因为没有大的滤波电容如果共 ...

启动电流与共模电感或滤波电容无关,如果输入电流不足,那输出根本稳压不住。如果电源的负载存在上电大电流(你用的滤波电容容量还远远称不上),一旦过限,会令2596进入保护态,这个需要注意。另,TVS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符号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流与共模电感或滤波电容无关,如果输入电流不足,那输出根本稳压不住。如果电源的负载存在上电大电 ...

输出过限照理应该不会,因为我的负载只有一个编码器,3个继电器,以及后面的5V电源部分,5V的部分电流只有几十个毫安,除非编码器瞬间短路,但是短路的话后面的保险丝能动作,等故障排除后也就回复了,您看我现在直接吧输入滤波电容增加一个1000UF的,是否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不存在过大瞬态电流,那么可以排除器件保护问题,但输入滤波电容不是问题所在。你选用的输入滤波 ...

潮湿估计有点,但还不至于那么潮湿,要么是自恢复保险丝不行?因为桥堆出来是脉动电压,经过自恢复保险丝后再过去的,这个自恢复保险丝是直流的,对于这种脉动通流性不佳,??要么我的LM2596HVS-ADJ是假货,其他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
有可能长时间工作温度太高,导致IC不能正常工作,当断电时,温度会逐渐降低,然后又正常工作了呢?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