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锁相环是不是只要鉴相器的频率锁住了,锁相就完成了

楼主:
1.锁了好久,只能出现这个(图1),这是鉴相器的两路输入,都是5KHZ。一路输出出现了两个波形(仔思一看,大体上是对称的)。2.如果以下面的波形(蓝色)为基准,那么上面会变成两个对称波。
3.分开看,两个波形正常,5KHZ的频率,不过这样的话两者的相对相位就观察不到了。

    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图1

图1

大体方案

大体方案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我想用12M的信号经过一个锁相环,输出一个频差5KHZ(也即11.995MHZ)的信号,输入和输出信号相位锁定。现在从示波器上看到输入12MHZ和输出11.995MHZ信号频率正确,或者从鉴相器看都是5KHZ(如上图),相位有疑惑。从理论上看,两个5KHZ相位应该也是相同的,但实测如图1,一路信号相位呈对称位置在另一路信号下面。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