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改装模块<汽车>CAN读取

楼主:
OBD改装模块<汽车>CAN读取~汽车电子~can总线~

~~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是车体汽车电子控制装置和车载汽车电子控制装置的总称。

汽车电子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和娱乐性。

--------------------------------------------------------------------

~~功能描述

广成科技有限公司USBCAN-OBD分析仪是我公司专门针对汽车电子用户开发的CAN总线分析仪,该型号CAN分析仪是兼容USB2.0全速规范的,带有1路CAN接口的高性能CAN 分析仪(接口卡)。

采用该设备,PC机可以通过USB总线连接至汽车CAN网络,进行车辆CAN网络中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

USBCAN-OBD设备CAN端采用标准OBD II接口,可以使用即插即用的方式连接到汽车的OBD接口上,可用于开发汽车电子设备、模拟ECU数据、模拟CAN总线节点、分析ECU通信协议、采集车辆各种状态信息等功能,其核心用途为记录、收发、分析车辆CAN总线数据。

同时,该设备具有一体化、体积小、即插即用等特点,也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选择。

~~产品外观

~~基本信息

USBCAN-OBD 性能特点

加密保护:采用行业内最高安全性的软硬件加密技术,从根本上杜绝程序被破解的可能。

性能保障:贴片厂家通过IS16949认证、设备通过欧盟CE认证、三一希纳斯实验室检测。

极抗干扰:工作温度通过-40至85°C测试,EMC测试等级:接触±4KV,空气±15KV、群脉冲抗扰度试验等级±1KV、浪涌抗扰度试验等级±1KV。

~~接口说明

USBCAN-OBD配有1路标准CAN通道,使用OBD II接口与汽车OBD连接,汽车OBD II接口插座定义如下:(该型号设备无内置120欧终端电阻)

~~颜色可选

~~有/无LOGO可选

软件描述

>>>>>软件描述

此款设备,支持的ECAN Tools软件功能包括:(A、B、C、D、E、F、G、H、I、J )

一一一一一一

广成科技软件功能一一基本信息

主要内容:

1.ECAN Tools软件

2.ZLG CAN Test软件

3.CAN Pro协议分析平台

4.CAN总线-层级

5.三款软件功能配图

6.三款软件功能详述

一一一一一一

1.ECAN Tools软件

A.基本数据收发功能;B.高级数据收发功能;

C.文件发送功能;D.波特率自动识别功能;

E.智能多段滤波功能;F.智能CAN中继功能(仅USBCAN-II Pro支持);

G.智能脱机功能(仅USBCAN-II Pro支持);

H.错误帧显示功能;I.高级屏蔽功能;J.总线分析功能;

一一一一一一

2.ZLG CAN Test软件

A.核心功能——DBC文件解析;B.时序发送数据功能;C.可统计总线负载率;

一一一一一一

3.CAN Pro协议分析平台

A.核心功能——CAN高层协议解析;B.数据触发功能;C.数据分类功能;

一一一一一一

4.功能图

一一一一一一

6.软件介绍

广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ECAN Tools调试软件,我公司所有通用USBCAN设备均可使用ECAN Tools分析软件。软件支持win98/2000/2003/me/xp/7/8/10 等32/64位操作系统。此软件功能丰富且可扩展性强,非常适合用于CAN总线数据统计分析,CAN设备调试监控等。软件配置参数可实时保存,再次开启软件后可按最后一次配置自动加载。

同时USBCAN-II Pro设备也可以兼容最新版本的周立功CAN Test软件、周立功CAN Pro软件,这使得用户可以用我们的设备继续使用周立功的软件。

USBCAN-II Pro设备还可完美兼容周立功USBCAN-II/II+/2A设备,完美兼容即插即用。

我公司USB-CAN设备均使用专门开发的专用驱动,比起WINOOWs自带的WinUsb驱动程序速度更快,效率更高。驱动支win98/2000/2003/me/xp/7/8/10 等32/64位操作系统。

    驱动及调试软件均为一键式安装,方便快捷。

一一一一一一

7. ECAN Tools软件功能描述

一一软件ECAN TOOLS

ECAN Tools软件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调试软件,通过软件可以快速进行CAN总线数据收发,实现PC到CAN2.0A和CAN2.0B(包括标准帧、扩展帧、数据帧、远程帧)的双向通讯。

一一广成科技软件ECAN TOOLS功能列表

>>普通模式或列表模式:(1)普通发送模式;(2)列表发送模式;

>>高级屏蔽功能

>>智能多段滤波功能

>>总线分析功能

>>高级数据收发功能

>>智能CAN中继功能

>>总线监听模式

>>总线数据保存及录播功能

>>波特率自动识别功能

>>智能脱机功能

>>错误帧显示功能

(A)基本数据收发功能

当设备接入总线且工作正常时,设置好波特率后即可立即接收总线上的数据,接收到的数据会在接收窗口显示。

同理当设备与被测总线建立连接后,可使用发送界面往被测总线上发送数据。收发数据支持任何CAN2.0A/B格式标准。

设备内部自带时实嵌入式操作系统,软件在基本数据收发时带有硬件实时时间戳,可以极精确的采集到两条数据帧的间隔时间,精度可以达到0.1ms。

(B)高级数据收发功能

接收分类显示功能

实时数据分类显示功能。使用此功能即可把接收到的数据按规则分类统计,按“帧ID”“帧数据”等规则对数据进行实时分类统计,将重复报文合并显示,极大的方便了对总线数据分析。

列表发送功能

列表发送报文功能,可通过软件设置CAN报文列表发送模式,列表中可以添加上百条报文,通过设置可以使报文定时发送或批量循环发送,发送列表可保存到本地并从本地加载,以方便用户调用。此功能方便调试多个CAN节点或需要按照时序发送报文的设备。

(C)文件发送功能

CAN数据保存及录播功能,可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为文本文件或批处理文件,文本文件可以使用excel软件打开,便于数据分析;批处理文件中的数据可通过软件更改,通过发送文件的方式将批处理文件发送出去。此功能可用于模拟主设备进行从设备测试。

也可以发送普通文件,用户可以自行编写程序XIA载软件,实现通过CAN总线对芯片进行程序烧写。比如ECU刷写或者bootloder等。

(D)波特率自动识别功能

自动识别波特率功能,分为两种模式:A.标准波特率识别(100k、250K、500K…);B.全范围波特率识别(通过设定识别范围,对范围内所有波特率进行识别)。使用此功能可以对未知波特率的活跃总线进行调试。

(E)智能多段滤波功能

软件支持智能滤波,您不必再编辑复杂的屏蔽码等,直接输入想要滤波的ID段,即可只接收相应的ID段的数据,且滤波功能可设置多条滤波段,多条滤波段可同时投入。此功能操作简单,非常便于过滤掉不需要看的数据,便于用户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处理等。

(F)智能CAN中继功能(仅USBCAN-II Pro支持)

智能CAN中继功能,可将2条波特率相同或不同的CAN总线数据相互转发。可设备中继监控模式,通过电脑可以看到数据流向,比如CAN1收CAN2发,此功能可以用来测试两个节点的数据流向,清晰的指出哪些数据是那边发出的,便于进行通信协议破解等用途。

(G)智能脱机功能(仅USBCAN-II Pro支持)

智能脱机模式,用户可以用记事本(.txt)编辑指令,XIA载到CAN设备中,XIA载好的CAN设备通电后就可以根据记事本中的指令进行脱机工作,可进行脱机的指令有:发送、延时、触发发送、接收修改后发送等常用功能,用户即使不会二次开发软件,也可轻松实现脱机自动控制。上电就可以自动发送数据,此功能可用于生产线测试,破解协议后模拟协议数据等,用途及其广泛。

(H)错误帧显示功能

当发出错误帧的设备干扰总线时,CAN分析仪作为接收检测设备,遇到错误后会产生错误帧报告,可将接收到的错误帧实时分类显示,可统计实时错误率。此功能可以通过排除法将发出错误帧的设备找出以便维修或更换。

(I)高级屏蔽功能

软件接收可以屏蔽指定的帧数据。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按帧ID归类后合并显示在左侧的待屏蔽列表中,从左边的列表中选择不需要显示或不关注的数据的ID,点击向右箭头即可将选中的帧ID添加到屏蔽列表中,软件将自动屏蔽所有在右侧列表中所有以此帧ID开头的所有数据。屏蔽列表可以设置多条。这个功能非常适合数据流量大的系统,很多数据让分析人员看的眼花缭乱,其实有很多数据是他们不关心的,增加的这个功能大大减少了分析人员的工作量,用户在截取数据的时候就可以将不关心的数据屏蔽掉,方便了后期数据处理。OBD改装模块<汽车>CAN读取。

(J)总线分析功能

可以检测及分析总线状态,检测总线负载和数据流量,可以抓取并显示错误帧,统计总线错误帧率,如遇总线故障,可显示故障类型。此功能方便对故障总线进行错误分析或是排除干扰总线的设备。

~~USBCAN-OBD 支持二次开发

所有型号系列都支持二次开发,支持WINOOWs平台包括WinCE,提供二次开发动态和静态链接库,提供开发例程及例程源代码,库函数使用简单,用户可以很快将我们的USBCAN设备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如果二次开发中遇到问题,我们会提供技术支持;如果用户没有开发能力,可以向我们OEM定制。

提供VB、VC、EVC、 .NET、Labview等例子程序及源代码!

本文标题:OBD改装模块<汽车>CAN读取

作者:才女小丫

技术支持:沈阳广成科技有限公司

温馨提示:想了解更多“OBD改装模块<汽车>CAN读取”相关内容,也可点击本商铺其他【产品供应】,也可直接联系我!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我想利用STM32获取汽车数据,如果用ELM327是利用AT指令来获取数据,如果不用327在程序中需要利用什么指令来获取汽车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我想利用STM32获取汽车数据,如果用ELM327是利用AT指令来获取数据,如果不 ...

直接和can连接把,stm32----can控制器----can发射器---汽车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