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你玩转 MSP432 Launchpad,BoosterPack 扩展板组团报名啦~~~

楼主:
具体的使用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几个帖子,当时第一版做了10片,现在我自己用了两片,多出来8片
现在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这两天就打算投出去了,想先看看论坛里有没有想要的,人多的话就多做一些大家一起玩

可以实现的功能有:
GPIO按键中断
GPIO流水灯,可使用MSP432内部的PWM输出
SPI接口读写TF卡
I2C接口读取MPU6050
电容触摸按键阵列组成的触摸板AD转换读取电位器
单独引出的串口
预留的多个扩展排座,可自由外接各种模块,如显示、无线、传感器等

具体的功能以及两个版本的对比如下:

更新图片:v1.0:

v2.0:

v2.0功能:
中间一个20*2的排座
左上角一个4*2的排座
6x6电容触摸板,同时留出一个7*2的排座,其中12个连到触摸板的引脚
        不需要电容触摸板时,占用的12个引脚可以作为其他功能扩展使用
P2.4~P2.7作为boosterpack标准的PWM引脚接到4个LED,同时留出焊盘可引到外部模块
引出boosterpack标准的串口、SPI、I2C
        TF卡、PMU6050分别接至上述SPI和I2C接口,同时留出焊盘可飞线至其他预留的空焊盘
        (TF卡的CS和在位检测、6050的中断没有连接到MSP432,需要自行指定引脚通过飞线连接)
一个圆盘电位器
两个按键

和v1.0的区别:
布线连接了boosterpack标准的串口、SPI、I2C(v1.0没有引出串口,SPI、I2C需要飞线连接)
布线连接了P2.4~P2.7,同时增加焊盘可引出pwm信号
去掉了左上角的一个4x2排座(v1.0有两个)
电容触摸板由4x4升级为6x6,尺寸不变,增加检测密度
v1.0中TF卡焊盘顺序画反,需要将插座翻转180度后飞线连接焊盘,再翻转插座后焊接固定
去掉了TF卡的三个限流电阻,增加了SOMI的上拉电阻
        (v1.0中可直接短路限流电阻,上拉可使用芯片内部的上拉电阻)
增加了一个按键

下面是目前手上的v1.0的情况:

目前基本上吧用到的线都连上了,2.0的版本上大概有三分之一已经布线连通了

尺寸是和MSP432Launchpad一样的,可以用铜柱固定起来

触摸板是可以用的,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篇帖子:
我的MSP432 launchpad 扩展板 之 电容触摸板 终于调通啦 (附电容触摸按键原理简介)

发出之前我会帮忙焊上TF卡槽和按键,不过相关的飞线还是需要大家自行焊接

第一版的因为有点缺陷,就免费送了,先到先得
第二版的暂定10元一片

关于如何邮寄,刚才和管理员联系了一下,可以统一寄到论坛,大家到论坛的淘宝店购买
只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啊~

网友A:
额。打样10片,每片卖10块,楼主会不会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打样10片,每片卖10块,楼主会不会有点。。。。。

嘉立创打样10片50块,邮费14,寄到论坛邮费12,有点什么?
是不是要包邮送给你才不会有点什么...

网友C:
给楼主个建议,就是配齐板子上面所有元器件和模块,成套件出售,不然买了空板还得到处去找元器件。

网友D:
就是楼主赚点钱也没啥的,干嘛非得成本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个建议,就是配齐板子上面所有元器件和模块,成套件出售,不然买了空板还得到处去找元器件。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楼主赚点钱也没啥的,干嘛非得成本价

不指望赚钱,就是想回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个建议,就是配齐板子上面所有元器件和模块,成套件出售,不然买了空板还得到处去找元器件。

关键这个板子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可以随意扩展自己需要的模块的同时外观也不至于太难看

后续发出来的时候我会帮忙焊上TF卡槽和按键,剩下的的还是要大家各自自由发挥了

网友:
BoosterPack阵营又扩大了哈   @qiushenghu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额。打样10片,每片卖10块,楼主会不会有点。。。。。

楼主设计过程所付出的工作量,没有被统计在内,这部分工作是无价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Boosterpack大量推广起来,咱们还是要对设计工作给予鼓励的。
也希望RCSN加入到Boosterpack的推广中来

网友F:
好帖子 ,正好 432的 开发板在团购。 不过 楼主 2.0版 最好莫飞太多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打样10片50块,邮费14,寄到论坛邮费12,有点什么?
是不是要包邮送给你才不会有点什么...

在此对楼主说声抱歉并支持楼主。确实没考虑到你的设计所付出的工作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设计过程所付出的工作量,没有被统计在内,这部分工作是无价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Boosterpack大 ...

谢soso姐理解~
话说到TI的boosterpack页面看一下,一个SD卡的小板就要5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帖子 ,正好 432的 开发板在团购。 不过 楼主 2.0版 最好莫飞太多线了。

呃...飞线还是要飞的,不过会少一些
毕竟本来的地就是做一个半固定的洞洞板,方便自由连接自己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此对楼主说声抱歉并支持楼主。确实没考虑到你的设计所付出的工作量。

谢谢理解
毕竟这块板子也是花了些心思的,包括接口布局、如何安排才能方便飞线,怎样最大化的利用起来板子引出来的引脚等等

还有那块电容触摸板,应该可以说是原创的,至少我个人还没在别的地方见到过

同时不光是这块电路板,上面相关的程序我自己至少都是要跑一遍的,所以说至少这个板子设计到的功能大家会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程序。
不是说我不弄大家就做不出来了,毕竟也都只是些基本的应用,但是节省点时间还是有的

以上这些,如果要求只能按照PCB的打样成本来算,实在有点不合适啊

网友:
可以!好主意!他们在捡垃圾!不要搭理!

网友:
大家互相理解吧,当初最开始搞BoosterPack的时候,坛子里的坛友说自己做了不少这样的板子,但是就不分享了。我问为什么,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一旦在坛子里卖,不仅要投入一定的时间进行答疑,还要你面对不少质疑,但是本身自己也不赚钱,还不如放置在那儿,一点儿事没有。所以说,分享出BoosterPack板的人,都是乐于分享,想要与大家交流的朋友。

期待着更多人加入到Boosterpack DIY阵营中来。

网友C:
我做过BoosterPack,所以比较有感触,焊接工作还是留给买板子的吧,但是必要的元器件可以配齐以套件的形式出售,当然,价格可以相对高一些。这样大家买到才能用起来,才会感觉物有所值。不然光是凑元件就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另外,考虑一下用不用连飞线也配齐了?想想会不会还有些童鞋直接用焊锡连接洞洞板的,连飞线都没有。。。

配模块的话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考虑采取预售的方式,确认有多少数量需求再统一采购元件。我还是那个观点,要让你的板子功能最大化,就尽让大家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能够采购到全部的元器件和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BoosterPack,所以比较有感触,焊接工作还是留给买板子的吧,但是必要的元器件可以配齐以套件的形式 ...

嗯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