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0正反面布线的问题

楼主:
本人在用AD10,今天布一个板子,两个焊点我想正反面都走线,
可是我正面布好线,再布反面的线,反面的线布好了 ,奇怪的是正面布好的线消失了,是不是软件哪里没有设置好,上个图!望大神指点!!!

网友:
                                              去掉这个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正反面都连接呢??AD是有这个特点的,,因为他会判定为你对原来的那个布线不满意重新布了一条,就自动把原来的删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正反面都连接呢??AD是有这个特点的,,因为他会判定为你对原来的那个布线不满意重新布了一条, ...

电流大  想正反面都接下增加铜箔   哈哈  太智能了也不好  大神有解决方案不?

网友:
为啥要正反布线呢?
系统默认两个点之间的连接,后面的替换前面的,不知道规则里面可不可以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正反布线呢?
系统默认两个点之间的连接,后面的替换前面的,不知道规则里面可不可以更改

                                                       哎  大神指点一下啦

网友:
规则 智能布线里有设置的
现在电脑没装AD就不截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  想正反面都接下增加铜箔   哈哈  太智能了也不好  大神有解决方案不?

用fill块铺一个吧不然,正常需求下还是能自动删的比较好不是。。

网友C:
先画一条,锁住,然后再画另一条试试

或者,先画好一条,另外一条分段画,在合到一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画一条,锁住,然后再画另一条试试

或者,先画好一条,另外一条分段画,在合到一起,试试

谢谢  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  想正反面都接下增加铜箔   哈哈  太智能了也不好  大神有解决方案不?

组焊层开窗好了?这样不就可以了吗?组焊层开窗您应该会的吧。

网友D:
楼主交互式布线的时候按tab键  取消红框内选项继续布线 规则不会取消当前相同网络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交互式布线的时候按tab键  取消红框内选项继续布线 规则不会取消当前相同网络的连接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