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PLUS仿真器怎么都连不上CCS3.3?该如何检查?求大神支招

楼主:
用的是合众达的XDS510PLUS仿真器,以前连接CCS3.3的时候还挺快的,不知道为何突然连不上了?conne的时候总是报错,截图如下:

再次connect,又出现下面报错:

按照提示reset仿真器,再次connect,还是报错,报错提示建议复位仿真器,重新装了驱动还是没用,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估计是硬件哪里有问题吧,该从哪里排查,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板子试试。

额,现在手头上没有多余的板子

网友B:
MCU是什么型号?如果MCU正常没问题的话驱动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C:
510的话CCS3.3应该是可以用的,看样子应该是仿真器出错,最好换个板子试试,排除一下故障。

网友:
所有硬件设备的端口重新拔插一下,特别是jtag口的排针用的不是用镀金的容易氧化,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然后按正常流程走一遍,平时烧程序的过程最好别手贱去动它。反正我也胡说八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是什么型号?如果MCU正常没问题的话驱动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F28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0的话CCS3.3应该是可以用的,看样子应该是仿真器出错,最好换个板子试试,排除一下故障。

两个仿真器都不行。。。

网友:
热插拔试试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个F2812板子是最近才连不上的,以前一直可以连。。。板子断电,也没接仿真器的时候测得TRST、TMS都和地短路,是不是F2812的JTAG口坏了?可以确定仿真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另一个28335的板子可以连,还连的特别快。。。

网友:
里面烧写的flash程序可以正常运行,难道是JTAG口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