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拆解和分析

楼主:
 用了两年的国产电动牙刷坏了。周末抽空把它拆开,简单分析了一下。

拆开后的样子,可以看到布局还是比算紧凑,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为这个牙刷黏合比较紧,拆开的时候外壳就破损了,同时为了避免其他问题,就不放出来了)

这个电动牙刷有三个按键,一个是开关,另外两个是加速和减速。坏的主要原因是按键不灵了,其实还可以转动。从图上可以看到,电路板没有做防水处理,微动开关已经锈蚀,所以会造成内部接触不良。

主芯片已经打磨,看不出型号,但是猜想是一个低端的8位单片机,成本不会超过2元,要么是国产或台产的,也可能是STM8。

振动部分是电机带动一个振子,利用振子偏心特点产生振动,和手机的振动是一个原理。

电池部分,是采用了两节电池,电压是2.4V,看不出是镍氢还是镍镉的。

电动牙刷为了防水,通常都采用了无线充电方式(忘记拍充电器了)。充电头直接插在220上面,牙刷底部插到充电头就开始充电。
看电路板上,右侧的感应线圈,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到二极管D2。没有复杂的设计,就是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电路。没有充电保护,也没有充满指示,这是山寨设计的一贯特点,好处是成本极低。

等周末看有没有时间把电路给抄一个下来,给大家详细分析。

网友A:
嘿嘿~~电动牙刷也被拆了呀~~话说这玩意儿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电动牙刷也被拆了呀~~话说这玩意儿好用不??

还可以吧,适合懒人,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B:
感觉就属可充电电池值钱啦!

网友:
正在做这一块,感觉电动牙刷还是个好东西,至少刷牙方式绝对比普通牙刷好,对牙齿有好处。

网友C:
很神奇,板子上没有看到马达驱动芯片,难道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属可充电电池值钱啦!

工包电池,其实价格也是非常的低。如果是镍镉电池,就比较难用,还有记忆效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神奇,板子上没有看到马达驱动芯片,难道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马达?

初步看,第一张图最左边应该是一个MOS管,用它来驱动马达。中间的按键上方是一个二极管,用作马达的反向电压保护。

网友E:
会不会震动过大,刷出血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震动过大,刷出血来????

不会,当然还是需要使用的时候注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当然还是需要使用的时候注意方法。

网友:
我觉得刷牙还是自己掌握比较好,都用电动的,还要手干什么?适当的使用还可以,太依赖了,都是自动的,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啥也不会做了,好可怕。

网友:
电动牙刷用无线充电方式还是充电比较安全的
怎么感觉带电的东西在嘴里晃来晃去,,有点黑科技的感觉

网友:
我有一只飞利浦的电动牙刷也是用无线充电的

网友:
大手子 电路图抄出来了吗

网友:
涨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初步看,第一张图最左边应该是一个MOS管,用它来驱动马达。中间的按键上方是一个二极管,用作马达的反向 ...

这马达就是个直驱马达,正负极接电池两端就是最高转速,MOS管只是调节电压用的,控制马达的快慢,这种马达小时玩四驱车多的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马达就是个直驱马达,正负极接电池两端就是最高转速,MOS管只是调节电压用的,控制马达的快慢,这种马 ...

是的,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