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软件上的 乒乓缓存?

楼主: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代码,想把采集进来的数据以乒乓方式缓存后进行拼接,但为什么请问,下面这样写哪里存在问题?实际测试的时候,为什么只有 rcvping[N] 里的数据在变化,而 rcvpong[N] 里面的一直没有数据?
PS:程序是将 SPI 接口的 CPLD 中的数据,经 McBsp-----> DMA1 交替采集进  ping-pong 缓存数组中。

/*****************************************************\
McBsp1----->DMA1----->DARAM (DSP 接收数据)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Global constants---------
#define N 256
#define PING 0
#define PONG 1
static int PingPong=PING;
unsigned long int j=0; //用来记录进入中断的次数
//unsigned int xmtping[N];
//unsigned int xmtpong[N];
unsigned int rcvping[N];
unsigned int rcvpong[N];
//---------Global data definition---------
/*定义一个 计数器 */
unsigned long counter=0;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MCBSP_Config ConfigClkstp1=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FF, /* DLB = 0 */
MCBSP_SPCR1_RJUST_RZF, /* RJUST = 0 */
MCBSP_SPCR1_CLKSTP_NODELAY, /* CLKSTP = 10 */
MCBSP_SPCR1_DXENA_ON, /* DXENA = 1 */
MCBSP_SPCR1_ABIS_DISABLE, /* ABIS = 0 */
MCBSP_SPCR1_RINTM_RRDY, /* RINTM = 0 */
0, /* RSYNCER = 0 */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 RRST = 0 */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 FREE = 0 */
MCBSP_SPCR2_SOFT_NO, /* SOFT = 0 */
MCBSP_SPCR2_FRST_FSG, /* FRST = 0 */
MCBSP_SPCR2_GRST_CLKG, /* GRST = 0 */
MCBSP_SPCR2_XINTM_XRDY, /* XINTM = 0 */
0, /* XSYNCER = N/A */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XRST = 0 */
),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0), /* RFRLEN1 = 0 */
MCBSP_RCR1_RWDLEN1_16BIT /* RWDLEN1 = 5 */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 RPHASE = 0 */
MCBSP_RCR2_RFRLEN2_OF(0), /* RFRLEN2 = 0 */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 RWDLEN2 = 0 */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 RCOMPAND = 0 */
MCBSP_RCR2_RFIG_YES, /* RFIG = 0 */
MCBSP_RCR2_RDATDLY_0BIT /* RDATDLY = 0 */
),
MCBSP_XCR1_RMK(
MCBSP_XCR1_XFRLEN1_OF(0), /* XFRLEN1 = 0 */
MCBSP_XCR1_XWDLEN1_16BIT /* XWDLEN1 = 5 */

),
MCBSP_XCR2_RMK(
MCBSP_XCR2_XPHASE_SINGLE, /* XPHASE = 0 */
MCBSP_XCR2_XFRLEN2_OF(0), /* XFRLEN2 = 0 */
MCBSP_XCR2_XWDLEN2_8BIT, /* XWDLEN2 = 0 */
MCBSP_XCR2_XCOMPAND_MSB, /* XCOMPAND = 0 */
MCBSP_XCR2_XFIG_YES, /* XFIG = 0 */
MCBSP_XCR2_XDATDLY_0BIT /* XDATDLY = 0 */
),
MCBSP_SRGR1_RMK(
MCBSP_SRGR1_FWID_OF(1), /* FWID = 1 */
MCBSP_SRGR1_CLKGDV_OF(1) /* CLKGDV = 1 */
),
MCBSP_SRGR2_RMK(
MCBSP_SRGR2_GSYNC_FREE, /* FREE = 0 */
MCBSP_SRGR2_CLKSP_RISING, /* CLKSP = 0 */
MCBSP_SRGR2_CLKSM_INTERNAL, /* CLKSM = 1 */
MCBSP_SRGR2_FSGM_FSG, /* FSGM = 1 */
MCBSP_SRGR2_FPER_OF(15) /* FPER = 0 */
),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IDLEEN_RESET, /* IDLEEN = 0 */
MCBSP_PCR_XIOEN_SP, /* XIOEN = 0 */
MCBSP_PCR_RIOEN_SP, /* RIOEN = 0 */
MCBSP_PCR_FSXM_INTERNAL, /* FSXM = 1 */
MCBSP_PCR_FSRM_INTERNAL, /* FSRM = 1 */
MCBSP_PCR_CLKXM_OUTPUT, /* CLKXM = 1 */
MCBSP_PCR_CLKRM_OUTPUT, /* CLKRM = 1 */
MCBSP_PCR_SCLKME_NO, /* SCLKME = 0 */
0, /* DXSTAT = N/A */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FSXP = 0 */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0 */
MCBSP_PCR_CLKXP_RISING, /* CLKXP = 0 */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 CLKRP = 0 */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 Create DMA Receive Side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dmaRcvConfig = {
DMA_DMACSDP_RMK(
DMA_DMACSDP_DSTBEN_NOBURST,
DMA_DMACSDP_DSTPACK_OFF,
DMA_DMACSDP_DST_DARAM,
DMA_DMACSDP_SRCBEN_NOBURST,
DMA_DMACSDP_SRCPACK_OFF,
DMA_DMACSDP_SRC_PERIPH,
DMA_DMACSDP_DATATYPE_16BIT
), /* DMACSDP */
DMA_DMACCR_RMK(
DMA_DMACCR_DSTAMODE_POSTINC,
DMA_DMACCR_SRCAMODE_CONST,
DMA_DMACCR_ENDPROG_ON,
DMA_DMACCR_REPEAT_OFF,
DMA_DMACCR_AUTOINIT_ON,
DMA_DMACCR_EN_STOP,
DMA_DMACCR_PRIO_HI,
DMA_DMACCR_FS_DISABLE,
DMA_DMACCR_SYNC_REVT1
), /* DMACCR */
DMA_DMACICR_RMK(
DMA_DMACICR_BLOCKIE_OFF,
DMA_DMACICR_LASTIE_OFF,
DMA_DMACICR_FRAMEIE_ON,
DMA_DMACICR_FIRSTHALFIE_OFF,
DMA_DMACICR_DROPIE_OFF,
DMA_DMACICR_TIMEOUTIE_OFF
), /* DMACICR */
(DMA_AdrPtr)(MCBSP_ADDR(DRR11)), /* DMACSSAL */
0, /* DMACSSAU */
(DMA_AdrPtr)&rcvping, /* DMACDSAL */
0, /* DMACDSAU */
N, /* DMACEN */
1, /* DMACFN */
0, /* DMACFI */
0 /* DMACEI */
};
/* Define a DMA_Handle object to be used with DMA_open function */
DMA_Handle hDmaRcv;
/* Define a MCBSP_Handle object to be used with MCBSP_open function */
MCBSP_Handle hMcbsp;
//volatile Uint16 transferComplete = FALSE;
Uint16 old_intm;
Uint16 rcvEventId;
//---------Function prototypes---------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Protoype for interrupt functions */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void taskFxn(void);
//---------main routine---------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CSL_init();
/* Set IVPD/IVPH to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乒乓数组初始化
for(i=0;i {
rcvping=0;
rcvpong=0;
}
/* Call function to effect transfer */
taskFxn();
}
void taskFxn(void)
{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 By default, the TMS320C55xx compiler assigns all data symbols word */
/* addresses. The DMA however, expects all addresses to be byte */
/* addresses. Therefore, we must shift the address by 2 in order to */
/* change the word address to a byte address for the DMA transfer.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rcvping))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rcvping))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 Open MCBSP Port 1 and set registers to their power on defaults */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 MCBSP_OPEN_RESET);
/* Open DMA channels 1 */
hDmaRcv = DMA_open(DMA_CHA1,DMA_OPEN_RESET);
/* Get interrupt event associated with DMA receive and transmit */

rcvEventId = DMA_getEventId(hDmaRcv);

/* Temporarily disable interrupts and clear any pending */
/* interrupts for MCBSP transmit */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for DMA channels */

IRQ_clear(rcvEventId);
/* Enable DMA interrupt in IER register */

IRQ_enable(rcvEventId);
/* Set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IRQ_setVecs(0x10000);

/* Place DMA interrupt service addresses at associate vector */

IRQ_plug(rcvEventId,&dmaRcvIsr);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MCBSP control regs */
MCBSP_config(hMcbsp, &ConfigClkstp1);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DMA control regs */
DMA_config(hDmaRcv,&dmaRcvConfig);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Start Sample Rate Generator and Enable Frame Sync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
0x300u);

/* Enable DMA */
DMA_start(hDmaRcv);

/* Tak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out of reset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XMIT_START | MCBSP_RCV_START,
0u);
/************************************************\
\************************************************/
while(DMA_FGETH(hDmaRcv,DMACCR,ENDPROG));
/* Wait for DMA transfer to be complete */
while (1){
;
}
}
//DMA1 接收中断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DMA_FSETH(hDmaRcv,DMACSR,FRAME,0);//此句的作用是通过访问DMACSR,清零FRAME位
/*修改DMA接收通道的目的地址,实现 ping--pong 切换*/
//Determine which ping-pong state we're in.
if(PingPong==PING)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rcvpong))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rcvpong))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et new state to PONG
PingPong=PONG;
}
else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rcvping))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rcvping))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et new state to PING
PingPong=PING;
}
/* Set programmation bit to 1, ENDPROG = 1) */
DMA_FSETH(hDmaRcv,DMACCR,ENDPROG,1);

}

网友A:
不太了解的,本想进来学习的帮顶一下

网友B:
肯定是DMA没有配置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的,本想进来学习的帮顶一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DMA没有配置对

DMA配置亲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能连续进中断,采集进来波形。从现象上来看,是乒乓切换没有实现。(当 ping buffe r满后,将 dma 目的地址设为 pong buffer,依次类推---这个功能没实现)

网友:
话说啥叫 乒乓缓存?

网友D:
话说俺不懂,这里,明明循环体内和循环变量无关,为何还要循环。
延时么?

如果是,建议不要这么搞,没必要,会误解的。

//乒乓数组初始化
for(i=0;i<N;i++)
{
rcvping=0;
rcvpong=0;
}

网友D:
额,然后,那啥,大中午的吃个饭看这个真的有点疼,俩小建议吧:1.既然你说DMA接收绝对木有问题,内么,相关配置就可以省去了(除非你跟俺说,ping pong啥的和DMA的配置有关?不太可能吧,我听意思,赶脚PING PONG就只是双缓存而已啊。。。。)

网友:
2.那啥,代码用 <> 发吧,真的,缩进都没了,注释又是 这种操蛋的方式,真的很痛啊.......用<>发,至少还能看到你看到的样子,会舒服点。

网友:
然后看了很久,和 双缓冲 有关的代码,其实就是这一段是吧

//DMA1 接收中断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DMA_FSETH(hDmaRcv,DMACSR,FRAME,0);//此句的作用是通过访问DMACSR,清零FRAME位
/*修改DMA接收通道的目的地址,实现 ping--pong 切换*/
//Determine which ping-pong state we're in.
if(PingPong==PING)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rcvpong))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rcvpong))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et new state to PONG
PingPong=PONG;
}
else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rcvping))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rcvping))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et new state to PING
PingPong=PING;
}
/* Set programmation bit to 1, ENDPROG = 1) */
DMA_FSETH(hDmaRcv,DMACCR,ENDPROG,1);
}

网友D:
但从这一段看,因为很简单啊,那是绝对木有问题滴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可以想的,那就只有一点

它在DMA中断里,内么,你要确认的问题有:
1.它中断触发的频率,简单说你来不来得及处理,我想,搞不好你那么走大运每次都在人家装到ping里才刚好姗姗来迟来操作。
2.别的地方是不是动了 pingpong这个变量,那就存在意外篡改的可能。
至于别的一堆DMA设置俺是差点疯了(对不起最近发疯次数增多),就 ,就,就不替你操心了啊~~

午安

网友:
PS:
taskfn?
TI的吧?搞不好cc2x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俺不懂,这里,明明循环体内和循环变量无关,为何还要循环。
延时么?

如果是,建议不要这么搞,没 ...

不好意思,代码原先是for(i=0;i {
rcvping【i】 =0;
rcvpong 【i】
=0;
}

帖子发表出来,就显示成那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然后,那啥,大中午的吃个饭看这个真的有点疼,俩小建议吧:1.既然你说DMA接收绝对木有问题,内么,相 ...

最终想实现的是乒乓缓存,现在,就想先模拟一下双缓存的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那啥,代码用  发吧,真的,缩进都没了,注释又是 这种操蛋的方式,真的很痛啊.......用发,至少还能看到 ...

好的,失误了,显示的代码和编辑帖子时的不一致,有些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从这一段看,因为很简单啊,那是绝对木有问题滴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可以想的,那就只有一点

它在DMA中 ...

恩,谢谢版主大人,至于中断中的时间为1.6ms,两次中断的间隔为1.8m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终想实现的是乒乓缓存,现在,就想先模拟一下双缓存的切换

话说,我还是想知道 乒乓缓冲是啥意思。

我说的双缓冲是这么用的:
两个缓冲,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单纯用于接收,一个单纯用于处理。
实际处理的手法是:
接收的数据首先存到一个缓冲里,然后要处理他了,就标记另一个缓冲来接收数据,然后处理这个原先的接收缓冲,直到处理完毕,再切换另一个缓冲来处理,这个原来处理过的缓冲去接收。
如此往复。

我印象里,这样的双缓冲好像也叫 乒乓缓冲,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然后就是,这应该和ST的DMA方式无关?
我是说不存在硬件或者来自底层ST库的直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A配置亲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能连续进中断,采集进来波形。从现象上来看,是乒乓切换没有实现。( ...

哦,看来果然是,我只是想和你确认一下而已,毕竟这是讨论的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还是想知道 乒乓缓冲是啥意思。

我说的双缓冲是这么用的:
两个缓冲,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单纯 ...

恩,跟您说的是一回事,我现在就想先实现,DMA 目的地址在 缓冲模块1 rcvping 和缓冲模块2 rcvpong之间,来回切换。下面这张图可能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