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液晶显示器1602的一点疑问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wr=P3^6;
sbit lcden=P3^4;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void write_data(uchar);
void delay(uchar);
void lcd_initial();
void main()
{
        lcd_initial();
        write_data('A');
        while(1)
        {

        }

}

void lcd_initial()
{
        write_command(0x38);
        write_command(0x08);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0x0f);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wr=0;
        lcden=0;
        P0=command;
        lcden=1;
        delay(2);//必须有,否则出错 为什么?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lcd_data)
{
        rs=1;
        wr=0;
        lcden=0;
        P0=lcd_data;
        lcden=1;
        delay(2);//必须有,否则出错 为什么?
        lcden=0;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0;i                 for(j=0;j<200;j++);
}

网友A:
楼上说的是,现在做1602的厂家特别多,1602液晶上有一个主控的芯片,具体型号忘了那个芯片最早是日立做的,那张时序图也出自那里的,后来好多厂家都以这个做的兼容芯片,时序图都是照抄(多个少个电容都会有影响也可以理解哈)。1602虽然多,但主控芯片就几种,我也不是业内人士其它说不清了。

网友B:
写操作时序图中,使能信号引脚E高电平的持续时间tpw至少150ns,可是写程序的时候lcden=1之后要有个延时,不然就会出错,这是为什么?
我用的单片机晶振11.0592MHz,机器周期大于1us,远大于150ns啊,求资深前辈解答~~~

网友:
找个示波器测一下:E脉冲宽度有多少?还有,这么窄的小脉冲,经过一段线的传输后,可以看一下:脉冲的形态还好吗?

网友:
楼主买的1602是牛屎封装驱动吧

网友:
不同厂家的12864 或者1602 对延时的要求都不太一样,而且会有差别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现在做1602的厂家特别多,1602液晶上有一个主控的芯片,具体型号忘了那个芯片最早是日立做的, ...

顶!d=====( ̄▽ ̄*)b

我也觉得是厂家瞎抄。我看了另一家的1602,那个时间是450ns,差2倍呢。

网友:
1602的芯片不一样,设置也不一样,有些时序设置宽一点,有些就窄一点,不同厂家不一样,不过只要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要求去给电平,那就肯定没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来,就不会出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操作时序图中,使能信号引脚E高电平的持续时间tpw至少150ns,可是写程序的时候lcden=1之后要有个延时,不 ...

这样计算是不准确的,可以反汇编,看一下,有几个指令周期。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另外,驱动芯片本身也可能不十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