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DLP】 二、DPL3010硬件

楼主:
一、DLP3010特点:
约10mm对角线长度;
1280 x 720 阵列;
数据输入接口为8位LVDS信号,300MHz ~ 540MHz;
控制信号为串行数据,写入线、读出线、时钟线共三条,108MHz ~120MHz;
供电:1.8V/54mA,
1.8V/11.3mA,
10V/1.5mA,
18V/0.3mA

图1、DLP3010框图

图2,DLP3010内部功能

二、设计考虑的问题
以上是设计电路首要考虑的问题。对于供电,它的耗电量不大,电压也不怎么特殊,所以供电问题很容易解决。
对于LVDS信号,也可以找到相应的器件,如,8LVDS传输器SN65LVDS389,它的速率可达630 Mbps,可以满足DLP3010的要求。
在LVDS信号转换器之前,如果使用CPU,它要保证LVDS的速率达到400MHz左右方可,这种CPU当然也有很多可选。

网友:
三、TI的DLP3010支持芯片

DLP毕竟是个新推出的MOEMS器件,市场上没有发现其它专门支持芯片,所以使用TI的支持芯片将是最为恰当的组合,TI推荐的芯片有DLPC3438、DLPA2005。它们分别用于信号处理和电源管理。
1、 DLPC3438
它主要是为DLP3010设计的:
24位像素接口;
最高时钟150MHz;
像素数据处理;
支持外部FLASH;
嵌入的帧存储器。
功能框图如下:
DLPC3438的并行接口,遵从于标准的图形接口协议,它包括水平同步、垂直同步、可选数据有效、24位数据总线、点时钟等。
DLPC3438的串行接口可以使用外部的SPI接口的FLASH,用于器件的配置,它最大支持16Mb。工作时钟可配置为180 MHz/N(N= 5 ~ 127 )。
DLPC3438还提供I2C接口,支持100KHz,用于外部控制。它还有优异的亮度控制及3D操作。
DLPC3438的LVDS接口提供高至600MHz的DDR接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