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源工作室出品的DSCope和DSLogic使用体验

楼主:
盯了梦源工作室的DSCope和DSLogic很久了,有时候晚上想做点东西没有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很不方便8号终于咬咬牙下单了,因店家缺配件昨天才拿到,先上拿到后摆拍了很久的图
DSCope:

DSLogic:

先copy一下官方给出的参数
DSCope:
主要的技术指标如下:
模拟带宽: 50MHz
最大采样率: 200MHz @ 1 Channel / 100MHz @ 2 Channels
实时采样深度:1M
单次采样深度:32M @ 1 Channel / 16M @ 2 Channels
输入通道数: 2 Channels
垂直灵敏度: 10mV/div ~ 2V/div (x1 probe) / 100mV/div ~ 20V/div (x10 probe)
输入耦合方式: AC / DC / Ground
输入特性: 1 MΩ ∥ ~15 pF
过压保护范围: ±100 V (DC+AC peak)

DSLogic:
技术指标如下所示:
最大采样率:
    4 channels @ 400MHz
    8 channels @ 200MHz
    16 channels @ 100MHz
板载存储深度:
    Total 256M (16M samples per channel)
连续可调的阈值电压范围: 0.5V to +4.5V
输入电压范围: -30V to +30V
输入阻抗: 250Kohm
输入通道带宽: 50MHz
最大的状态采样时钟: 50MHz

参数看起来完报之前用过的USBEE,而且USBEE的两通道示波器不能同时使用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性能,用STM8的时钟输出功能在一个IO上输出CPU的时钟,因为只有一个时钟输出引脚,所以再用一个IO翻转,不加delay,同时测两路波形,红色为时钟输出,绿色为IO翻转
时钟输出4M时:

时钟输出8M时:

时钟输出16M时,已经测不出来了

上位机有一些很方便的功能能,比如鼠标放在波形上就可以显示电压,点波形就可以测量频率和占空比

但上位机也有很多BUG,比如鼠标测量后无法清除,波形变化后测量结果还停在屏幕的原先位置,通道0的触发功能有问题等

没有什么协仪可以拿来分析,就搞了个串口看下效果:

官方说可以分析44种协仪,还包括多层协仪,比如modbos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DSCope和DSLogic外壳是CNC的,简直是工程师装13必备

网友A:
这东西不便宜啊,为什么不搞个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便宜啊,为什么不搞个示波器呢?

示波器不好随身带,而且在电脑屏幕上看很方便,我不搞模块,要求也不高,看下PWM就行

网友:
同款逻辑分析仪
感觉用起来还行,买山寨的seale总觉得不太舒服

网友B:
虚拟的终究不如实体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的终究不如实体的方便

便携~便携~

网友:
DSCope开源吗?

网友C:
关注一下,之前看了一阵子,差点就买了...

网友D:
完全开源的,硬件软件,上位机源码都有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之前看了一阵子,差点就买了...

最后还是买了台式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还是买了台式示波器?

没买,最后就是感觉买了也用不多,更别说台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开源的,硬件软件,上位机源码都有下载

太帅啦,
http://dreamsourcelab.com/wiki/index.php?title=Downloads
这儿找到logic的开源贴,不知道DSCope的下载贴在哪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完全开源的,硬件软件,上位机源码都有下载

楼主能提供下开源的下载链接吗?谢谢了
或者将提供的原理图、(是否含有源文件)、源码、上位机源码等传上来供大家下载啊,
非常值得学习,非常感谢了。

网友:
买示波器就为了看看pwm不看也罢

网友:
上位机软件还需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提供下开源的下载链接吗?谢谢了
或者将提供的原理图、(是否含有源文件)、源码、上位机源码等传 ...

源码下载在这里:https://github.com/DreamSourceLab
原理图wiki上有

网友F:
我记得这家的东西确实不贵
好像是300有找的样子
等着手头不那么紧,入一个玩玩
一直想要一个 采样率上一两百M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这家的东西确实不贵
好像是300有找的样子
等着手头不那么紧,入一个玩玩
一直想要一个 采样率上一 ...

示波器499,逻辑分析仪299,

网友:
要不我们也来整一个玩玩

网友:
刚买了一个,然后就要退货了,最新版的0.99上位机依然没有什么改善。
一个大Bug竟然还不赶紧改掉,就是运行模式自动测的频率周期什么的都正常,停止后,再放大,所有的自动测量数据都乱了。
而且楼主说主要是测测PWM,可是PWM占空比什么的都要自己手动测,没有自动测量这些,上升沿时间,下降沿时间,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占空比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便宜啊,为什么不搞个示波器呢?

那个示波器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