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1602显示屏判忙问题

楼主:
下面是写的头文件的一部分,1602的判忙等待函数#define Busy            0x80
#define CtrlDir     P3DIR
#define CLR_RS P3OUT&=~BIT0;    //RS = P3.0
#define SET_RS P3OUT|=BIT0;
#define CLR_RW P3OUT&=~BIT1;        //RW = P3.1
#define SET_RW P3OUT|=BIT1;
#define CLR_EN P3OUT&=~BIT2;        //EN = P3.2
#define SET_EN P3OUT|=BIT2;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4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_NOP();
    _NOP();

   while((P4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CLR_EN;

    P4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中间这一步判忙等待为何要有P4IN,若单独只用while((Busy)!=0);可以吗?还请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算是相当基础的了,Busy这个在一开始就是这个宏定义,意思就是程序中所出现的Busy = 0x80,而且P4IN是P4口的输入寄存器,保存的是P4口上当前的电平值。

网友:
因为真正要判断的,不是busy,而是对应的那个1602的脚.既忙标志位

网友:
首先,#define 声明的宏定义应该用全大写,便于和普通变量区别,像这样:
#define BUSY 0x80

然后,#define 声明的宏定义编译器会直接替换,也就是下面代码中出现的BUSY直接替换为0x80

所以判忙的那一行代码就成了这样:
while((P4IN & 0x80)!=0);

如果照你的改法,就是这样:
while((0x80)!=0);

现在自己想一想,哪种才能正常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