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错板块了,再来。请问锁相环是不是只要鉴相器的频率锁住了,锁相就完成了

楼主:
1.锁了好久,只能出现这个(图1),这是鉴相器的两路输入,都是5KHZ。一路输出出现了两个波形(仔思一看,大体上是对称的)。2.如果以下面的波形(蓝色)为基准,那么上面会变成两个对称波。
3.分开看,两个波形正常,5KHZ的频率,不过这样的话两者的相对相位就观察不到了。

    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大体方案

大体方案

图1

图1

网友A:
锁相环同频不一定就锁住了,要同频同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同频不一定就锁住了,要同频同相,

根据信号方程式u=Acos(wt+φ),如果两信号频率相同的话,那相位就固定在一个值了。不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信号方程式u=Acos(wt+φ),如果两信号频率相同的话,那相位就固定在一个值了。不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网友:
对啊,那为什么还要同频同相,频率相同。相位锁在一个固定差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