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为仕么没定义啊 头文件就写了个430的头文件

楼主:
一个液晶搞了半个礼拜都没搞好 我也是跪了

网友:
你用的430是什么型号的啊,确定支持LCD接口吗?如果支持,包含指定型号的头文件试试吧

网友:
有的 msp430f437 我头文件用#include报错 说cannot open source file“msp430x437.h”不能打开

网友A:
看来是个新手,写头文件最好别用这种固定的头文件,可以用"msp430.h" 或者"io430.h"
然后在设置里面选择好对应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个新手,写头文件最好别用这种固定的头文件,可以用"msp430.h" 或者"io430.h"
然后在设置里面选择好 ...

新的不能再新了

网友:
自己建的工程还是历程还是……直接去安装路径下搜索下看有没这个头文件,有的话就是你路径问题了

网友:
msp430x437.h,在工程中搜索一下,是否存在。路径设置是否正确。#include,改成#include“msp430x437.h”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