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给过孔设置了规则,为什么放置过孔不按规则尺寸

楼主:
求助问题。我在用AD画板子的时候,设置了过孔的尺寸规则,可是为什么当我在实际中放置过孔的时候并不是按照规则里面的尺寸放置的??调了好一会都这样。谁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
你设置的是
这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是
这里吗?

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是
这里吗?

我还以为你问是不是在这里进行过孔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是
这里吗?

嗯,是在这里进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问是不是在这里进行过孔设置

女神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是在这里进行设置的。

楼主遇到的问题 是换层打过孔的时候遇到的么?还是单独放置过孔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的问题 是换层打过孔的时候遇到的么?还是单独放置过孔遇到的

单独放置

网友:
单独放置过孔和走线换成的过孔 设置是不一样的  根据你的情况 你需要在下面图片这里进行设置

网友:
有这种问题,建议把过孔偏好也设置一下

网友D:
要设置偏好设置里面的值吧,那个是默认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设置偏好设置里面的值吧,那个是默认值。

偏好设置不是这个啊???那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偏好设置不是这个啊???那怎么设置?

快捷键shift+V,按数字键盘的*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捷键shift+V,按数字键盘的*键,,,

多谢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的AD20

很奇怪,默认值设置的过孔尺寸,布线的时候没有按照默认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