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os 2.x 内核版本是否需要继续开源?

楼主:
眨眼间raw-os已经步入研发推广的第五年,目前raw-os 2.x版本的一些技术特性已经领先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商业性rtos。但是5年间投入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因为一个开源项目如果持续不盈利的话,最终将走向灭亡,事实上99%以上的开源项目都是走向灭亡。最典型的有以前风靡一时的uclinux以及ecos等系统。

2016年将会是raw-os转折性的一年,目前raw-os 2.x版本正走在开源和闭源的风口浪尖上,希望对raw-os关心的用户跟帖讨论,将会根据用户的心声最终决定开源还是闭源。

基本上了解大家的想法了,raw-os 2.x版本年前放出,同时把lpc4357的整个平台源码放出,捏在手里也不是一个事。

网友:
同是做技术的,能体会到作者能坚持这么多年的艰辛,能坚持这么多年已经说明作者毅力之强。去年偶尔搜索知道Raw-os后时不时的关注一下,单没投入时间系统的学一下,国内的软件来的快去的也快,不敢在上面投入过多的精力。但我还是希望Raw-os能长久的活下来,想活的长就需要钱,又回到原点,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作者如果选择闭源那真是将Raw-os逼近死胡同了,Raw-os毕竟没有多大的客户基础,知道和学的都是些喜欢吃螃蟹的人,这群人一般都很不稳定,一旦闭源,这群人就会散掉一部分,到时用户基础更薄弱,更不利于推广,赚钱效应会更低,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从人性上来说,学Raw-os的很多都是做底层的人,这部分人求知欲都很强,做东西总喜欢搞清来龙去脉,一旦闭源对这部分人也是个打击,势必会失去一部分人,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Raw-os发展的种子。说了这么多,还的回到钱的问题上,怎么让Raw-os赚钱,一般做技术的脑子都用在技术上,对商业模式了解不够,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愚见。1、建议作者成立公司或工作室,哪怕一个人,也不要以个人名义出现,包装一下。2、设立Raw-os项目发起众筹和募捐。3、扩大宣传力度,制作大量的学习资料,视频资料投入到各个下载平台,让人满眼Raw-os,这比你推出2.0重要的多,有了资料学习的就会多,群众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4、做低端开发板配教程,不要整天想着高大上,大而全,低端才是基础,如PIC24,33,STM32,这种低端MCU的开发板,核心板简单价格低点,然后配外围模块,配合着raw-os的移植教程,做好了既赚钱又推广了Rew-os。5、商业用户收取适当的授权费用,这个需要群众基础。6、商业服务,帮助客户移植测试培训,这也需要群众基础和知名度。7、作者找个高薪工作,组建个Raw-os联盟,大家共同开发。做技术是艰辛的没有业务人员的风光,陪伴的只有枯燥,努力吧,希望Raw-os能活下来,能发展起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开源与闭源在作者一念之间,这一念足以决定Raw-os的未来。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raw-os 2.x版本的一些技术特性已经领先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商业性rtos”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潜台词是“我开源怕被人抄袭”?如果是因为技术NB怕被人抄袭而选择不开源,这个还是典型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
    从目前粗略的情况看,我身边了解和使用RAW-OS的几乎没有(当然也可能是孤陋寡闻),倒是RTT还有几个。现在RAW-OS不赚钱是因为定位和商业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光想卖License收费这个是不现实的。多针对特定行业做做行业应用或许会是一个好的出路。针对目前嵌入式OS,尤其是开源OS满天飞的现状。RAW-OS有什么差异化的优势?硬实时性,有和VX的测试数据吗?占用资源方面有何Freertos对比数据吗?丰富资源方面,有何NUTXX对比说明吗?官网号称集各家之所长,说好听点是优点。直白点就是大杂烩。比如针对物联网行业,如果控制在几十KBflash和几KB Ram,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完善的网络通讯机制(注意不一定是IP协议之类的)。这个就可以用更便宜的单片机,从而降低成本。针对物联网厂家来说是很有诱惑的。不要老是强调技术先进,这个很多时候意义不大。应该重点考虑RAW-OS的目标市场定位。--------一点胡言乱语,说的不好。见谅。

网友:
开源或闭源,这个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关键的是如何选择商业模式。
比如,对於学校的学生,可以免费无限使用。对於个人玩家DIY,可以免费但不提供技术支持或是收费+技术支持。
对於商业用途,收授权费+技术支持。
至於收费多少,要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
核心部件可以选择闭源。以库的形式,或object文件形式闭源。但完全闭源可能也会影响推广。

网友A:
支持txj, 支持raw-os
raw-os集各家RTOS所长,赞一个
支持开源

uclinux以及ecos等系统倒下的原因,我觉得不是因为开源引起的,而是他的应用领域
uclinux针对想使用linux丰富的软件而又受限于便廉CPU不支持MMU,到现在来看,价格便宜的带MMU的CPU已经非常多了,所以uclinux混不下去很正常
ecos是比较老的RTOS项目了,号称可配置强,但用得人还是少,特别在国内,易用的IDE,丰富的例程,良好的技术服务,这才是一般开发人员关注的。而ecos, rtems这些就很缺少这些条件。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闭源的话,用户就更没啥好考虑的了,目前国内开源优秀的RTOS也多了,都是开源的,要盈利必须结合好的商业模式,如公司技术服务等其他方面考虑,光是闭源我看更没戏。
祝raw-os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txj, 支持raw-os
raw-os集各家RTOS所长,赞一个
支持开源

uclinux以及ecos等系统倒下的原因,我觉 ...

+1
+1

网友:
我只赞成 开源。 如果不开源 是不会去关注RAWOS的

网友B:
开源目前是主流,可以参考QT的模式,开源的有一定限制,商业的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目前是主流,可以参考QT的模式,开源的有一定限制,商业的有更好的性能

+1.....

网友:
我认为现在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应用,去知道,去接触,去实际的做一些比较炫的项目,扩大知名度才行!    在现在这个时间,开源  是  利于闭源的!  只哟当大家都认可了 可以从第3版、第四版以后慢慢的盈利!

扩大知名度和应用领域!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个要打市场,扩大的知名度的时候  实行闭源    感觉不是十分切合时机!!

一点点小小的想法!

网友C:
看到作者这些年一路走来也不容易,顺便多说两句。
举个例子:
目前针对物联网或者是智能家居领域,还是普遍采用WIFI协议在做。虽然这个目前来说是很好的办法,但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方案一定无法大规模推广。因为WIFI采用IP协议,这种协议天生具有DDOS攻击的属性。还有普通家里的路由器能支撑多少个WIFI设备?我们私下测试是超过20个后WIFI性能明显下降。还有每个WIFI设备都有IP地址,在进行通讯是必须知道对方IP,针对家里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设备,而且还随时可能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况下怎么管理,这个也是zgbee等类似通讯协议最大的短板?有人会所使用广播,你想想加入都是用广播的话随着设备增多整个网络将会造成泛洪负载。这种网络是不可靠的。所以目前除了IP协议其实还可以考虑很多种通讯协议。例如RAW-OS万全可以深度融合一种通讯协议,以此作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就像目前使用802.15.4协议的时候首先想到6Lowpan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目前在Contiki和Tinyos集成得最完善。但是由于TinyOS使用NESC语言,所以目前国内凡是研究和采用6Lowpan协议的基本都用Contiki操作系统。又或者我之前提了一句的CCN网络协议。目前要想使用CCN协议只能使用RIOT系统,因为目前只有这个系统集成了CCN协议。虽然目前CCN网络协议还很幼稚,但是我很看好这种协议在未来海量物联网设备上的部署。
PS:顺便提一句,目前针对Sensor Network比较优秀的泛洪广播是Low-power wireless bus(LWB)这个也是刚刚开源的。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作者这些年一路走来也不容易,顺便多说两句。
举个例子:
目前针对物联网或者是智能家居领域,还是普 ...

6Lowpan协议也是在规划之内,是必须会做的。

网友:
看到楼上的大神们的言论,真觉得作者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别整天就瞎吹rawos多牛B多牛B,又是超过这个,又是超过那个,又是这个先进又是那个先进,可笑啊!有数据对比吗?就靠你一张嘴有用吗?来个详细的和其它OS的测试数据对比,来几个高大上牛B的项目让大家看看,证明raw-os稳定,证明raw-os高大上?就一个单单的内核,想靠它赚钱?真的是想多了,你收费你闭源,别人更不会去用你,还是多考虑一下行业应用和外围组件吧,UCOS,RTT,不都是大力扩展外围组件,采用收费的模式吗?UCOS持续20年了,依然强劲,RTT也快10年了,依然活的很好,RAW-OS若活不下去,只能说你不行! 别抄来别个RTOS的优异特性集成到RAW-OS中就说超过XXX,就说引领目前市场 。我擦,你也真是敢吹啊。

网友E:
感觉闭源是在走老路,而且也很艰难,毕竟你的系统还在推广。如果以后系统不开源了,我想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闭源是在走老路,而且也很艰难,毕竟你的系统还在推广。如果以后系统不开源了,我想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 ...

闭源生态圈的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Lowpan协议也是在规划之内,是必须会做的。

恩,目前支持6Lowpan比较好的系统有:contiki和RIOT。前者是轮询非抢占式调度后者是抢占是调度。contiki的典型资源占用情况记不清了,RIOT去年底重新优化协议栈后(GNRC)典型应用100KB Flash和16KB RAM---基于Samr21平台。那么RAW-OS如果要集成实现6Lowpan和前两者相比什么优势呢?更小的资源占有?更高效的调度还是更低功耗的设计?如果没有差异化的特点,我还是愿意选择RIOT,毕竟社区活跃度、验证程度都比较完善。所以希望RAW-OS不要为了实现什么功能而去实现什么功能,要不然的话感觉很盲目。一点拙见,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目前支持6Lowpan比较好的系统有:contiki和RIOT。前者是轮询非抢占式调度后者是抢占是调度。contiki ...

contiki的使用方式是基于状态机的方式,不利于扩展其它的开源软件。用户的使用有难度。如果更换新的芯片后,原先的软件移植也有难度。rtos的方式既能承前启后,又能方便平台扩展,可上可下,可前可后,非常的灵活。6Lowpan这块的确是有计划,很可能会有其他公司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所以必须要去实现,并不是盲目的说要去支持。

网友:
跟上面的回复意见相同。盈不盈利,跟开不开源,没有直接关系。您的推广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
纯支持一下,开源不是目的,从OS上赚钱,也不能作为目的,靠项目赚钱吧,最好是像LINUX一样,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大家都可以提交代码,作者审核就可以了,参与的人越多,才越有价值,用的人多了,名声出去了,自然能回来钱,实在回不来钱,就把为中国嵌入式事业贡献力量吧!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我使用FreeRTOS...感觉也挺不错的。
RAW-OS没有使用过,质量性能不敢做评价。
但我觉得光有技术不一定能赚钱,你目前就是想办法融资。来保证后续能一直投入研发。
还有说下目前各RTOS各自为政接口不统一,每种系统都有自己的接口,让开发人员花费时间经历去熟悉各系统的接口,所以一般开发人员熟悉哪种系统,一般就会一直使用这个系统。所以希望楼主能支持ARM的CMSIS-RTOS接口标准,统一开发。目前已经有FreeRTOS,ucos等开源的系统支持。好了就说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