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
      设计一个截止频率为400Hz的高通滤波器,输入100mVrms,400Hz的正弦,输出如下:

但是当其他参数不变,频率变为100Hz时,输出如下:

高通的电路图:

我想问下,为什么过高通之后,被滤掉的信号虽然变小了,但是变的很乱。这个应该怎样解决,因为我后面接的是AGC,这样的信号根本没法用。

网友:
这是对的。

上个图,是50mV/格,下一图是2mV/格。它是底噪

网友:
就是被干掉的信号太多了,所以测试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应一级级测量,注意保持电源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