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如何封装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怎么封装

网友:
你这问题太精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83&highlight=%CC%E1%CE%CA%B5%C4%D6%C7%BB%D ...

回复的好!

网友:
做器件封装,要打开元器件的PDF资料,找结构尺寸,或者有器件元件实物时,那着卡尺测量

网友:
思路是,测量元件实际尺寸,用软件画出符合尺寸的封装。具体画的方法,去看软件的使用教程。

网友B:
何须会画封装,直接下载封装库用就OK了。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须会画封装,直接下载封装库用就OK了。简单快捷!

会画封装是基本功,至少会把下载下来的封装库元件修改修改

网友:
你是想问 如何画一个封装吧 ,lib里面新建 保存就好,如果刚入门不熟悉就可去B站啥的都AD如何画自定义封装,跟着走一遍就全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