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中斷

楼主:
請教各位
目前想使用一個uart,
先接收後傳送,
這部分,想請教各位
是否可以設定為當fifo接收到指定byte後,即自己進入中斷做處理
不用將接收的程式放於主程式or timer

//uart1外設開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GPIOC外設開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C4/5配置為UART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U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U1TX);
//UART配置GPIOC4/5為腳位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5);
//UART FIFO開啟
      UARTFIFOEnable(UART1_BASE);
//UART自動流控關閉
      UARTFlowControlSet(UART1_BASE,UART_FLOWCONTROL_NONE);
//UART各項配置(UART1,頻率,鮑率,資料長度8,停止位1,無基偶較驗)
      UARTConfigSetExpClk(UART1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系統中斷ON
    IntMasterEnable();
    IntEnable(INT_UART1);
    UARTIntEnable(UART1_BASE,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UARTFIFOLevelSet(UART1_BASE,UART_FIFO_TX7_8, UART_FIFO_RX2_8);

目前使用以上設定
無法進中斷,只能先在timer裡處理

以上再麻煩各位

网友:
说说解决的方法吧,这样也许能帮到其他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