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我的LPC1114写的74HC165扩展程序

楼主:
这个是我的LPC1114写的74HC165扩展程序,但是数据一直读不出来 用51 就能。搞不懂 求大神帮忙

网友:
LPC1114的电路,和用51的电路是否一致?先确保硬件连接一致。测量74HC165输入端是否正常,若不对,是那根信号,它的连接是什么,逐步排查。再看输出端是否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