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301demo板上的SPI数字隔离芯片ISO7241A使用问题,为何不能工作?

楼主:
如题,最近在使用TI电机驱动demo板DRV8301进行电机驱动开发,需要使用到SPI通信,软件在编写了SPIA程序之后,输出信号TX需要经过数字隔离芯片ISO7241A。但是只有与单片机相连的一端有输出信号,经过ISO7241A之后就变成了1.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SPI信号不能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呢?

demo板的芯片原理图如下:

上图SPI-SIMO是单片机SPIA输出信号端TX,此处测量有信号,但是对应的隔离输出端iSD-O恒为1.5V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是软件需要特殊设置,还是隔离芯片之后需要与合适的spi接收端相连?

网友:
反了!!

看看它的传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