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蓝牙防丢器是如何做到9.9元的

楼主:
笔者从某宝9.9元买到一个蓝牙防丢器,这个价格很不可思议。一般来说,CC2541这类常见的蓝牙模块价格还在18元左右,这一款蓝牙防丢器是如何做到9.9元的哪?笔者很好奇,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拆解。
9.9元,还赠一个CR2032纽扣电池。
包装上的介绍都是英文的,这个防丢器使用的蓝牙4.0 BLE技术,而且功能还挺多,当然,最重要的是右下角的:Made in China。包装盒里面,除了防丢器,还有一个英文的说明书,就不晒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下面是防丢器的正反面,以及和CR2032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个防丢器还是非常小巧精制的。外壳是普通的工程塑料,手感一般。
拆开电池仓,可以看到绿色的PCB、简单的电池正负触点、一些仿真烧写的IO和测试点,另外还有日期:20151215,看样子是新生产出来的。
继续拆,打开这一侧的外壳,可以多看到一个类似型号版本的信息。除了这些,这一侧的PCB果然没有其他东西了。
拿出电路板,给这一侧的PCB来个特写。
看看另一面,有一颗BK3431mcu,这是博通 蓝牙4.0低功耗SOC芯片,ARM968E-S内核,最高工作频率48MHz,带有128KB flash16KB RAM,可以IO唤醒的睡眠模式功耗是4uARx操作状态功耗21m。我猜这个mcu出货量比较大,价格也不贵。下面是BK3431CC2541的功耗比较:
工作模式
CC2541
BK3431
工作模式 RX
17.9 mA
21mA
工作模式 TX (0 dBm)
18.2 mA
16mA
最低功耗模式
功率模式 3 (外部中断): 0.5 μA

Deep-Sleep Mode with GPIO wake-up: 4uA

PCB上还有16MHz晶振、一个按键、一个三极管、一个LED和一个贴片式蜂鸣器。蜂鸣器看不出厂家,但这类蜂鸣器一般都不是低功耗的,最大工作电流一般小于90mA。另外还有一个低频晶振的空位,估计如果用低频晶振,整体功耗能做到更低一些,这里也省了。数了数电容和电阻,一共用了14个。
天线采用了F型的PCB天线。这也可能是是通讯距离比较近的原因,从客厅到卧室就手机找不到防丢器信号了。

至此,本次拆解完毕。通过拆解,可以看出,这个防丢器从元器件选择、设计等方面上做到了硬件上的最简,再加上大批量生产,成本的才得以能够那么低。

By 灰小子(dirtwillfly

网友:
看起来,还挺精致,,

网友:
这个超值。

网友A:
贴片蜂鸣器,0.5-0.6
微型开关,0.05,
LED,0.02
5032晶体,0.2
CR2032电池,0.2
BK3431不清楚价格,应该要占一半以上。

网友:
这价格、这功能,竞争优势相当大

网友:
楼主买的时候是店铺搞活动的价格把不过拆开的确挺简单的,成本还是主要在BK3431上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才9块钱,真是便宜,估计成本都很接近这价钱了

网友:
不错 好给力的价格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了  让我这个不懂电子电路的人看着都着迷 恩  不错!可惜没权限评分  只能在此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蜂鸣器,0.5-0.6
微型开关,0.05,
LED,0.02
5032晶体,0.2
CR2032电池,0.2
BK3431不清楚价格, ...

是的

网友B:
你又开始拆板子啦~~防丢器好便宜的说~~这价钱~~要是有精力来描一个原理图啊。。给咱们详细介绍下防丢器怎么制作的。o(∩_∩)o 哈哈

网友:
一个产品做成这样也就代表这种产品已经完蛋了,没利润没得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又开始拆板子啦~~防丢器好便宜的说~~这价钱~~要是有精力来描一个原理图啊。。给咱们详细介绍下防丢器怎么 ...

电路图其实很简单,可以参考bk官网的电路图。基本没增加元件。只是位置变了不过话说这个ic的详细资料一般弄不到,ic个人也不容易买。

网友C:
搞产品就是这样。性价比很重要  这样才能出效益。

网友:
这东西怎么用的?我看淘宝上都能实现定位功能,感觉挺厉害的

网友D:
我记得灰小子不是长楼主这样呀。。。以前用过博通的5.8G的芯片

网友:
那这个博通芯片3块搞不搞的定?
按它这个销售价

网友:
清库存,少赔一块是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灰小子不是长楼主这样呀。。。以前用过博通的5.8G的芯片

嘿嘿,长啥样呢?
exiao那个id我以后不用了,以后就用这个了

网友:
随手一搜,不知真假!
不过这价格优势确实不小啊!

网友:
电子产品只会越做越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产品就是这样。性价比很重要  这样才能出效益。

这个我赞同,对于民用产品最好一开始就尽量做到性价比高,方案很重要

网友E:
博通 蓝牙4.0低功耗SOC芯片BK3431的相关资料公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博通 蓝牙4.0低功耗SOC芯片BK3431的相关资料公开吗?

有datasheet,没其他资料。这个ic不对个人卖的,估计

网友:
那就没什么可玩性了。不过成本是够低的,我还看见有8.8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买个CC2541的蓝牙模块的都快20块钱了,看来我们的产品有cost down 空间

网友F:
这篇文章我可以转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篇文章我可以转载么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蜂鸣器,0.5-0.6
微型开关,0.05,
LED,0.02
5032晶体,0.2
CR2032电池,0.2
BK3431不清楚价格, ...

这种价格要多大的量才拿得到呀,我的采购价比这个高多了。

网友:
想問外殼哪裡可以拿到 謝謝

网友:
搞产品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