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

楼主:
MSP430上电到进入main函数里面这段时间叫什么来着?
做了个测试,main里面第一句就是拉高一个IO口,然后再拉低,用示波器抓了一下,就是这个900多微秒叫啥

黄线是电源     蓝线是单片机IO口电平

看PDF里面说的是这样的

示波器光标计算出的时间

示波器光标计算出的时间

看样子不是Wake-up time了

看样子不是Wake-up time了

上电后这个样子的

上电后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应该包括内部时钟起震,然后是bootloader什么的,初始化到不至于,因为一进main就只做了一件事情,拉高IO口

网友B:
wakeup是唤醒时间,也就是休眠到运行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keup是唤醒时间,也就是休眠到运行的时间。

看我中间的那个图片是PDF里面截屏出来的,表中说冲shutdown到wakeup是150us...但是这个实际测试出来都快900u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包括内部时钟起震,然后是bootloader什么的,初始化到不至于,因为一进main就只做了一件事情,拉高IO ...

我说的初始化指的是芯片本身内部的初始化过程,包括时钟电路,电源电路,复位电路开始正常工作,内部状态机初始化完成,和main无关,那里的初始化是对芯片外设的一些设置而已。
另外,这电源起来的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