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I2C读取RTC M41T81芯片时间问题

楼主:
      利用28335的I2C读取M41T81时钟芯片时间,比如设定时间1月31日 23:59:59,下一秒立即跳到1月32日,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求助啊!

网友A:
你先看看IIC的时序,可能是有问题。
再有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IIC的时序,可能是有问题。
再有说清楚点啊。。。

正常读取和写入M41T81都正常,只是日期不正确,会不受限制的加下去,31日过后 32日...33日....这样

网友:
你发个程序看看。。。

网友:
日期不限制的加下去时,程序执行的是什么。还在读写,还是没有读写动作。显示部分是怎么做的。可能是显示之前,有操作芯片的误动作吧。在程序中,寻找日期变化前后的程序。分析它的执行过程。

网友:
请问M41T81只是接晶振,再加电源或后备电池就能起振吗?还需其他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