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触发ADC的配置问题

楼主:
TIMER触发ADC配制方法一直进不去中断,麻烦看看有没有问题呢,用ADC_TRIGGER_PROCESSOR方式可以进中断,ADC_TRIGGER_TIMER方式就不行,四句红色的是我觉得配置的语句,有老大帮忙看看为什么定时器到了时间可以进定时器中断(我修改代码后试过),但是不会进ADC中断么

void ADC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0,ADC_TRIGGER_TIME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0, ADC_CTL_CH0| ADC_CTL_IE |ADC_CTL_END );//PE3/IC

   IntMasterEnable();
   IntEnable(INT_ADC0SS0); //使能ADC采样序列中断
   ADCIntEnable(ADC0_BASE, 0);
   ADCIntEnableEx(ADC0_BASE,ADC_INT_SS0);//分别代表普通序列触发、DMA触发和数字比较器触发
   ADCIntClear(ADC0_BASE, 0);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0);//使能ADC采集序列

   TimerControlTrigger(ADC0_BASE,TIMER_A,true);
}

void ADC0IntHandler(void)
{
   ADCIntClear(ADC0_BASE, 0);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0, ADC0_Value);
   if (ADC_Ready_Flag == 0)
    {
       RMS_IC.Save[Cnt_Period] = ADC0_Value[0];
       Cnt_Period++;
       if (Cnt_Period == 255)
          {
             Cnt_Period = 0;
             ADC_Ready_Flag = 1;
          }
    }
}

void TIMER0(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使能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周期性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2800);
TimerADCEventSet(TIMER0_BASE,TIMER_ADC_TIMEOUT_A);//超时触发采样设置
TimerADCEventGet(TIMER0_BASE);//获取是否超时触发ADC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TIMER0A开始计数,当计数值等于TimerLoadSet,触发中断

网友:
求大神啊

网友:
有人在吗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参考官网给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参考官网给的例子

关键是我找到的官网案例都是普通触发方式,没有定时器触发方式的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我找到的官网案例都是普通触发方式,没有定时器触发方式的案例

你去定时器相关的例子里面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定时器相关的例子里面找

官网哪里有案例的,给个链接我好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哪里有案例的,给个链接我好不

你用的哪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款芯片?

TM4C123GH6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款芯片?

给你一张图,你就看懂了

网友A:
这个好像还没有,你可以参考他软件这拦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还没有,你可以参考他软件这拦的资料

嗯,看了,没什么相关的信息

网友:
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都做了什么?ADC_INIT是主循环之前就执行了吗。不用定时器,看看adc能不能中断。

网友:
TimerControlTrigger(TIMER0_BASE,TIMER_A,true);

网友:
TimerControlTrigger( ) 功能
   控制Timer的输出触发功能使能或禁止 原型
   void TimerControlTrigger(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Timer, tBoolean bEnable)
参数
ulBase:Timer模块的基址,取值TIMERn_BASE(n为0、1、2或3) ulTimer:指定的Timer,取值TIMER_A、TIMER_B或TIMER_BOTH bEnable:如果取值true,则使能输出触发   如果取值false,则禁止输出触发 返回   无

网友B:
老大,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找到问题了,确实是写错了。另外你有函数库的中文介绍?求一份啊老大

网友:
所以怎么配置啊?求楼主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找到问题了,确实是写错了。另外你有函数库的中文介绍?求一份啊老大

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