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连接电脑无任何反应 并且两个灯都不亮

楼主:
MSP-FET430UIF 连接电脑后,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端口没有任何反应,并且两个指示灯都不亮!有谁懂维修的指点下!
我现在测8M,12M 晶振都是有波形的,左上角有3.6V 供电的。朋友说供电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哪些是关键测试点!

连接电脑USB后,变砖的仿真器会有提示吗?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变化没得?

网友:
一开始就这样,还是后来才这样的。有没有什么操作。分析一下电路,看USB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仿真器坏了?

网友:
同楼主问题一样,现状正在研究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往1612里面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
同样的问题呀,我的是偶尔会识别也能下载程序。现在彻底不行了,两个灯也不亮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用了两个月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