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开发板启动不行

楼主:
SDK版本:4.3.3.0编译环境:Ubuntu10.04

编译make完成之后,通过tftp把root_uImage镜像文件下载到rt5350开发板上,但是启动后,一直停在 THIS IS ASIC 那里就不动了。板子型号,大小配置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还是把启动信息发上来嘛

网友A:
还有板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板子是自己做的?

板子是公司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启动信息发上来嘛

U-Boot 1.1.3 (Jan 20 2016 - 09:58:33)

Board: Ralink APSoC DRAM:  16 MB
relocate_code Pointer at: 80fb4000
******************************
Software System Reset Occurred
******************************
spi_wait_nsec: 42
spi device id: c2 20 16 c2 20 (2016c220)
find flash: MX25L3205D
raspi_read: from:30000 len:1000
.raspi_read: from:30000 len:1000
.============================================
Ralink UBoot Version: 4.1.2.0
--------------------------------------------
ASIC 5350_MP (Port5<->None)
DRAM_CONF_FROM: Boot-Strapping
DRAM_TYPE: SDRAM
DRAM_SIZE: 256 Mbits
DRAM_WIDTH: 16 bits
DRAM_TOTAL_WIDTH: 16 bits
TOTAL_MEMORY_SIZE: 32 MBytes
Flash component: SPI Flash
Date:Jan 20 2016  Time:09:58:33
============================================
icache: sets:256, ways:4, linesz:32 ,total:32768
dcache: sets:128, ways:4, linesz:32 ,total:16384

##### The CPU freq = 360 MHZ ####
estimate memory size =16 Mbytes

Please choose the operation:
   1: Load system code to SDRAM via TFTP.
   2: Load system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3: Boot system code via Flash (default).
   4: Entr boot command line interface.
   7: Load Boot Loader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Serial.
   9: Load Boot Loader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3: System Boot system code via Flash.
## Booting image at bc050000 ...
raspi_read: from:50000 len:40
.   Image Name:   Linux Kernel Image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3830732 Bytes =  3.7 MB
   Load Address: 80000000
   Entry Point:  80363000
raspi_read: from:50040 len:3a73cc
...........................................................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No initrd
## Transferring control to Linux (at address 80363000) ...
## Giving linux memsize in MB, 16

Starting kernel ...

LINUX started...

THIS IS ASIC
就到这里就不动了

网友A:
那几个配置引脚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配置引脚是怎么配置的

我不清楚,没有说明书,板子做的很烂,这里是要改什么吗?

网友:
原理图啊

网友:
我没有原理图,你能帮我分析下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吗

网友:
没有原理图说个啥呢

网友A:
板子曾经能跑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曾经能跑起来吗

起先拿到板子的时候,里面有程序,可以跑起来,但是我自己配置后的内核就不行了

网友A:
那和硬件没什么关系 还是你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和硬件没什么关系 还是你配置的问题啊

我就配置了内核型号和大小,然后默认其它配置。按道理说应该可以启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和硬件没什么关系 还是你配置的问题啊

还有,板子上面的指示led没有反应。起先拿到板子上电后led是要闪烁变化的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程序没启动起来 所以灯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程序没启动起来 所以灯不闪

你帮我分析下大概在内核配置哪些方面的原因啊

网友:
看看能不能刷回原来正常的程序,再一点一点,把它改坏,就知道哪里不对了。

网友:
镜像文件烧写错了吧,应该烧写后缀为squashfs-sysupgrade.bin的镜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