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相关问题

楼主:
用LM2575将24V直流转换为3.3V直流,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是跟电路有关吗?电路是用户手册上的。还有别的24V-3.3V的转换器IC好选吗?

网友A:
或许电路没有问题,但是排版走线可能影响到了性能。

网友B:
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这句话不好理解。是输出波纹大还是其它问题?

使用IC,如果按手册上推荐的参数设计电路,一般会成功的。

楼主上个图:电路图、波形图

网友C:
首先要看是多大的干扰,什么类型的干扰,没有具体数据可不好说。开关电源的噪声本来就比较大,2575属于早期通用开关电源,几十mV甚至100mV左右的纹波很正常。想降低纹波,要注意器件的选型,特别是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PCB的布局走线也有讲究。具体可以在本站找找老帖,我的blog中也有。

网友D:
LM2575是比较早的开关电源芯片,频率50多KHz,做不好有干扰但要根据测试说话。一般按照资料进行典型电路设计么有问题,注意元件参数等,包括PCB设计比如电容要靠近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2575是比较早的开关电源芯片,频率50多KHz,做不好有干扰但要根据测试说话。一般按照资料进行典型电路设 ...

也可考虑用LM3485这个属于宽电压

不过这个芯片类似2575的电路设计,要好好看看它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这句话不好理解。是输出波纹大还是其它问题?

使用IC,如果按手册上推荐的参数设计 ...

电路是按手册上的典型应用搭的,波形图分别是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主要是毛刺有点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或许电路没有问题,但是排版走线可能影响到了性能。

只是简单的搭了一个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看是多大的干扰,什么类型的干扰,没有具体数据可不好说。开关电源的噪声本来就比较大,2575属于早期 ...

干扰主要是一些毛刺,800mv到960mv左右

网友:
手上有5V的芯片就搭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简单的搭了一个电路

试着调节占空比,应该能抑制一下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扰主要是一些毛刺,800mv到960mv左右

这个就显然不正常了,仔细检查电路和元件、PCB。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路是按手册上的典型应用搭的,波形图分别是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主要是毛刺有点多!

多大负载的时候的测试波形,要测量一下轻载和重载的情况,认真分析一下。
建议输入输出滤波电容要比datasheet所示的大一倍,电感的线径粗一点的,至少保证1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大负载的时候的测试波形,要测量一下轻载和重载的情况,认真分析一下。
建议输入输出滤波电容要比data ...

没有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