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ubuntu下的QT中安装树莓派的交叉编译环境问题!!!

楼主:
想要在ubuntu下面的qt5.5.1(qtcreator3.5.1)中交叉编译树莓派的程序,就是直接编译产生树莓派用的可执行文件,但是现在找到网上的资料都是ubuntu下面对qt5交叉编译最总安装到树莓派上面。有看到for arm的交叉编译,但是有地方还是不同,小白,只弄好了简单程序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可以编译一些程序,然后sftp上传到树莓派运行。但是现在问题是,我要构建一个ui,需要用到qt,所以想问qt下面的树莓派交叉编译环境怎么做!~

网友A:
树莓上可以安装Q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上可以安装QT的

但是如果程序很大的话,到时候不好编译,所以我还是想建一个交叉的编译环境,毕竟pc调试什么的也方便!

网友:
交叉编译QT5和交叉编译QT4差别不是太大,可以参考一下HELPER2416的编译QT4的脚本,君益兴官网有镜像光盘下载,里边有QT4的交叉编译脚本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