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buck电路最后却升压了?感觉是哪里出问题了吧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们做的,按照道理我们是从左边输入,是个BUCK 的拓扑,但是竟然升压了,分析不出来,麻烦看看
输入电压是12V,但是测出的数值竟然是这样的(两个MOS给的互补的PWM)
占空比:10%          1.23V
            20%          2.50V
            30%          7.94V
            40%          13.92V
            50%          15.57V
            60%          16.65V
            70%          18V
我们觉得不对劲,就没有再测了,是buck的拓扑,却升压了

网友A:
“感觉是哪里出问题了吧”

当然。
估计你是空载时测量的输出电压。

输出端接两支100pF电容?电感用10mH?怎么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哪里出问题了吧”

当然。
估计你是空载时测量的输出电压。

输出端接两支100pF电容?电感用1 ...

哦哦,老师不好意思,原理图修改了,忘了保存,我上传一份最新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网友:
VS 电位怎么前后不一样

网友:
先断开一路MOS测试一下

网友:
感觉这个图有问题,特别是运放那一块。看的不是很明白,同步整流BUCK变BOOST得一种情况是没有工作在CCM状态下,然后电感有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