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求问AD导出geber方面问题

楼主:
AD软件画的4层板,现在想要导出geber文件,想问下一般来说要发给厂家,需要哪些文件???

网友A:
一般制版的话,如果你的PCB自认为不是特别机密的话直接给制版厂家发送PCB文件就行,如果有必要的话生成geber文件发给厂家,另外最好附加一份制版说明文档,主要说清你的制版需求,如哪部分需要阻抗匹配,线宽要求(一般的制版厂家可能会根据工艺需求调整你的参数,如果有特殊要求不能改动的地方,需要说明),工艺需求(如沉金还是喷锡,一般默认是喷锡),板厚是否特殊要求(记得默认是2.0的吧),制版数量,你的联系方式,另外有的制版厂商如果不注明可能会在你的板子上附加一些他们的信息(丝印形式)如果不需要也声明一下,主要是你有特殊需求的最好写清楚,当然这些也以电话,qq等形式沟通,但有个说明问件更好一点,别的貌似就没什么了,如果对一些工艺参数有疑问可以直接问制版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制版的话,如果你的PCB自认为不是特别机密的话直接给制版厂家发送PCB文件就行,如果有必要的话生成gebe ...

说的很详细,赞,就是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详细,赞,就是这些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制版的话,如果你的PCB自认为不是特别机密的话直接给制版厂家发送PCB文件就行,如果有必要的话生成gebe ...

解释的很详细,支持一下。不过,我查了一下,默认板子的厚度好像是1.6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释的很详细,支持一下。不过,我查了一下,默认板子的厚度好像是1.6mm吧。

没有要求的,一般做1.6mm厚度,强度适中,如强度要大一点,可以采用2.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释的很详细,支持一下。不过,我查了一下,默认板子的厚度好像是1.6mm吧。

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接触PCB制版的工作了,有些具体的数据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所以,还是你自己都确认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