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做的socfpga板子ECC功能起动成功!!!!

楼主:
自已做的socfpga板子ECC功能起动成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加载自已编写的驱动成功
root@atlas_socdk:/home/xuser# insmod collect.ko
[  106.341948]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5B000  mem_dma:2CD38000
[  106.351183]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5B000  mem_dma:2CD38000
[  106.360861]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5C000  mem_dma:2CD39000
[  106.370321]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5D000  mem_dma:2CD3A000
[  106.379762]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5E000  mem_dma:2CD3B000
[  106.389184]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5F000  mem_dma:2CD3C000
[  106.398611]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mem:F0360000  mem_dma:2CD3D000
[  106.407973] puwell_collect ff200000.collect:  puwell_collect probe OK !
[  106.416083] platform sopc@0:leds: Driver leds-gpio requests probe deferral
root@atlas_socdk:/home/xuser# ^C

网友:
羡慕,太帅了!

网友:
好牛X啊,是从哪里加载启动的啊,nand Flash 还是SD卡。

网友A:
谢谢分享!高大上啊!楼主是浙江大学的吧?
布局很漂亮,右上角的三个电容为啥不用
贴片的?

网友:
顶  虽然不会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高大上啊!楼主是浙江大学的吧?
布局很漂亮,右上角的三个电容为啥不用
贴片的?

应该是做项目的,看样子做防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高大上啊!楼主是浙江大学的吧?
布局很漂亮,右上角的三个电容为啥不用
贴片的?

只是三个复位按键,没什么用处,就不焊了,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系统从哪里启动,SD还是nand flash??

网友C:
厉害啊,能画板能编程的不多!而且还是高端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系统从哪里启动,SD还是nand flash??

开发中,为了方便用的是SD,最终还是用QSPIflash 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能画板能编程的不多!而且还是高端板子的

PCB是叫外面公司画的,自已画费时,

网友D:
这个USB BLASTER II可以用DS-5调试ARM程序咩?哪儿买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USB BLASTER II可以用DS-5调试ARM程序咩?哪儿买的啊?

我是用来下载FPGA程序的,要调试程序,要用原装的USB BLASTER II

网友F:
楼主,你的ddr3是怎么测试的?我打板回来启动系统,DDR3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ddr3是怎么测试的?我打板回来启动系统,DDR3跑不起来。

首先你的原理图要没问题,PCB板要画好,我是一次成功,所以我说不出是怎么测试的,你要不降频试一下,

网友G:
楼主你的芯片是怎么焊上去的,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芯片是怎么焊上去的,求赐教

机器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来下载FPGA程序的,要调试程序,要用原装的USB BLASTER II

哈哈,是可以的,昨天我在客户那验证过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欢迎楼主分享后续进展

网友:
不错!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
软硬件一手包办,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ddr3是怎么测试的?我打板回来启动系统,DDR3跑不起来。

借楼问一下,我是SD卡启动,启动系统总是卡在starting kernel...,配置FPGA那边已经成功,点亮了流水灯,但是HPS这边系统没有启动起来,怀疑是DDR3的问题,层主是怎么确定自己的DDR3没有跑起来的呢?
我的现象是这样的:

U-Boot SPL 2012.10 (Apr 02 2013 - 18:25:57)
SDRAM : Initializing MMR registers
SDRAM : Calibrationg PHY
SEQ.C: Preparing to start memory calibration
SEQ.C: CALIBRATION PASSED
DESIGNWARE SD/MMC: 0

U-Boot 2012.10 (Feb 28 2013 - 21:33:41)

CPU   : Altera SOCFPGA Platform
BOARD : Altera SOCFPGA Cyclone 5 Board
DRAM:  1 GiB
MMC:   DESIGNWARE SD/MMC: 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mii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5  4  3  2  1  0
reading uImage

2826640 bytes read
reading socfpga.dtb

15595 bytes read
reading soc_system.rbf

7007184 bytes read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00007fc0 ...
   Image Name:   Linux-3.8.0-00111-g85cc90f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826576 Bytes = 2.7 Mi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00001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00000100
   XIP Kernel Image ... OK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fff8000, end 0fffecea ... OK

Starting kernel ...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借楼问一下,我是SD卡启动,启动系统总是卡在starting kernel...,配置FPGA那边已经成功,点亮了流水灯, ...

你的DDR3已经起动成功,因为U-boot已起动成功,这一步是在DDR3里运行的,所在你不用怀凝DDR3,而且设备树,内核也加载成功,这些都说明DDR3没问题,问题出在内核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DDR3已经起动成功,因为U-boot已起动成功,这一步是在DDR3里运行的,所在你不用怀凝DDR ...

恩,换了一个内核HPS成功启动了,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做板子的经验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可以的,昨天我在客户那验证过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的意思是说普通的USB Blaster也可以用来配合DS5调试程序?

网友I:
最近想设计一款自己的SOC板子,hps 和fpga下载配置这块一直没搞懂,想问楼主几个问题,
楼主板子上下载口有两么?一个是jtag一个是as么?调试HPS和fpga是同一个jtag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想设计一款自己的SOC板子,hps 和fpga下载配置这块一直没搞懂,想问楼主几个问题,
楼主板子上下载口 ...

不是同一个,HPS端的程序防真用HPS端的JTAG口,我用的是linux,一般不用这个口,直接用printf调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