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协议请教

楼主:
 请问大家有了解高通协议的吗?我想自己做一个玩玩,但是苦于协议不够全面,手机不能识别,是不是在手机里有些关于通信的东西没有公布出来啊?或者是有修改的地方?

网友:
这个恐怕不现实,高通的技术资料仅对他们的客户开放,且需签署保密协议。即使是零星技术资料,非客户基本上都无法获得,更别提完整的资料了,除非你有足够铁的“内线”。

网友:
内线,,,,,,,也就是说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什么高通的12V、9V的所谓的协议也就没啥意义咯?我就说嘛,怎么总是不能和手机通信。。原来如此。

网友A:
楼主现在有啥有用资料没?找了7、8天了...都要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有啥有用资料没?找了7、8天了...都要崩溃了。。。。

只能实测了,找不到的。找到的都是些没什么用的,苹果的我试了下,网上的还能用。其他的。。。。哎

网友A:
实测,我都截取不到通信的数据。。你是怎么测的呀?方便介绍下方法吗?苹果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测,我都截取不到通信的数据。。你是怎么测的呀?方便介绍下方法吗?苹果的是怎么做的?

示波器加在数据通信的两根线上,插拔手机,检测电平信号不就完了。
苹果就是分压电阻啊,数据线里的通信是判断手机此时做什么功能用的,例如下载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加在数据通信的两根线上,插拔手机,检测电平信号不就完了。
苹果就是分压电阻啊,数据线里的通信 ...

这怎么能得到他收发的数据呢?比如说我要研究他的通信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能得到他收发的数据呢?比如说我要研究他的通信协议。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我当时要的只是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充电器或者充电宝如何和手机端握手,让输出端给多大的电流。应该和你想的差不多吧。这个情况还是上面我和你说的看数据两根线的电平信号,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维持多久。这不就足够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我当时要的只是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充电器或者充电宝如何和手机端握手,让输出端给多 ...

额,可能咱俩研究的不太一样,我是想琢磨对高通芯片进行读写数据操作,才研究其通信协议的。还得继续找。。。。。。谢谢你的回复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可能咱俩研究的不太一样,我是想琢磨对高通芯片进行读写数据操作,才研究其通信协议的。还得继续找。 ...

是啊,我也发现了,我当时需要的是他们的握手协议。跟你的差远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