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驱动问题

楼主:
各位大大,本人菜鸟,想问一下,我现在想用一个32.768K的有源晶振驱动MOS,请问能直接驱动吗,如果不能,能帮忙提供一个驱动原理图吗~

网友:
有源晶振驱动CMOS,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有源晶振可以直接驱动数字电路

网友B:
有源晶振的输出是已经经过整形的TTL方波或正弦波(具体看晶振类型),输出能力是足够强的,驱动同电平规格的MOS电路没问题。MOS管的话,则要看具体电路了。楼主没有说清到底驱动什么,也没有讲具体应用,故只能这么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的输出是已经经过整形的TTL方波或正弦波(具体看晶振类型),输出能力是足够强的,驱动同电平规格的 ...

驱动MOS管产生PWM,请问需要加一个驱动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可以直接驱动数字电路

假设我想加一个驱动隔离,请问要怎么加呢

网友A:
32.768K的PWM会做什么用呢?

如果驱动MOS管,---主要看它的G极电容了,如果小的话,加个驱动门即可,如果电容较大,需要专用的MOS管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MOS管产生PWM,请问需要加一个驱动隔离吗

那要看MOS管的供电电压、型号和具体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MOS管的供电电压、型号和具体电路了。

型号是2N7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K的PWM会做什么用呢?

如果驱动MOS管,---主要看它的G极电容了,如果小的话,加个驱动门即可,如 ...

我用2N7002

网友:
可以直接带7002。

我现在设计的好多MCU的输出就是直接带7002的,有源晶振也可以。

网友:
按你说的你可以直接驱动,没必要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