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500+AD7799进行温度测试

楼主:
我对模拟电路不太熟悉,请问我用PT500采用单桥单臂电路方式。四个臂的电阻取多大。基准采用2.5V,要求低功耗。
谢谢!

网友A:
给热敏电阻加的电流越大,测试的分辨率也越大,对测量精度有利;
但是,加的电流大了会发热,反而又会影响精度 ,

自身发热对测量的影响也与安装方法、散热条件有关。

铂电阻允许通过电流1mA,最大测量电流5mA,产生的升温不大于0.3℃

7799是24位ADC,分辨率较高,所以可以使用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热敏电阻加的电流越大,测试的分辨率也越大,对测量精度有利;
但是,加的电流大了会发热,反而又会影响 ...

PT500最 小驱动电流是多少?最佳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
单就热敏电阻说,没有最小驱动电流,就自身发热看,越小越好。

楼主的应用于系统,要根据所需的温度分辨率,及ADC分辨率,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
用PT500+AD7799组合,测试范围+100度到-50度.能否做到示值误差小于或者等于0.0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