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计算机电源的技术参数

楼主:
1.功率

    功率当然是电源的首要指标,也是许多人所知道的惟一指标。现在Prescott核心的:Pentium 4电脑功耗已达到103~120W,高档显卡也不甘示弱,GeForce 6800功耗已经超过了100W。所以电源的额定功率也从以前的200~250W提高到300W以上,有些高端电源甚至做到550~600W,真是令人惊骇。不过对于一般大于2.0G级别的“老”CPU加低档显卡,整机耗电一般在100W左右。以下是常见的典型主机功耗表。

    可见一般隋况下电源都不会满负荷工作,都有不小的余量。这为保证电源长期可靠工作提供了保障,但也正因此,许多劣质电源得以瞒天过海,它们都敢标注挺大的功率,但事实上根本达不到。

    许多人习惯于长期不关闭电脑电源,电源总处于待机状态,不但要长期消耗十多瓦的电力,还容易使待机电路因长期连续工作而引发故障(这时没有风扇排风,热量易集中),也容易受到雷击等意外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关闭电源总闸的习惯。

2.功率因数

    所谓功率因数,是指交流电源推动负载时如果负载呈容性或感性,会使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之间发生相移,结果推动负载的有用功率小于在该电流波形下系统消耗的总功率,它们的比值就是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小的时候可能达到0.6以下,这就意味着40%以上的电能都损耗在线路上了,而这个电能是不会记录到一般的电度表上的,所以国际标准、国家标准都越来越严格地对电器的功率因数作出限制,一般要求达到0.8以上。

    功率因数是可以通过适当的补偿得到校正提高的,这就是PFC(Power Fac-tol‘Correction)c在电脑电源上由于其第一级就进行了整流滤波,所以负载呈容性,这样就可以在电路中串入适当的电感调整电流波形,使总负载接近纯阻性特性。这就是“被动式PFC”的原理。

    现在国家强制执行CCC认证,对功率因数提出了要求,所以大多数电源都使用了铁芯电感作为被动式PFC元件。这里提醒大家最好选择著名品牌的优质产品,不要贪便宜吃大亏。

    高端电源使用主动PFC电路作功率因数校正,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3.效率

    效率是指电源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它反映着开关管、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等元件损耗发热而失去的功 率(当然包括电磁辐射和噪音所发射的能量,不过相对来说微不足道)。显而易见,如果电源效率低,不但输出功率低,而且发热严重,容易出故障,风扇噪音也会很明显。

4.电压适应范围

    美、日等国使用110V的交流电源标准,而中国和欧洲则为220V。传统的适应方法是使用一个拨动开关来改变整流滤波的方式,达到适应两种电压的目的,而新式高端产品采用宽电压适应范围的设计,可以适应90~240V的电压输入,在供电状况恶劣的地区尤其有用。

5.噪音

    普通电脑电源全部是采用风扇强制排风散热的,噪音的来源主要是风扇。许多电源使用的小风扇噪音非常烦人,而现在许多优质电源采用横置的9cm乃至12cm风扇,而且采用温控设计,可以兼顾散热和静音的要求。

    有些老式的劣质电源的工作频率仅有二十多千赫,有时甚至会降到音频范围内,产生极其恼人的高频噪音,耳朵灵敏的人会听到,这对人,特别是听力灵敏的少年儿童,是特别有害的。典型的优质电源输出级整流滤波前的波形如3所示。

    示波器的数值指示为66.811kHz,扫描速度在5μs挡。这样高的频率有利于磁芯损耗的降低和电源小型化,但对开关管的参数要求更高。无论如何它是肯定远远超出人的听觉范围的。

6.EMC特性

    EMC即Elect ro  M agnetiCCompatibility,电磁兼容。这是与EMI(电磁干扰)相伴产生的特性指标,现在都有国家强制标准。良好的EMC设计不但要求耐受EMI的程度达标,还要求产生EMI的程度要足够低。电脑电源耐受。EMI一般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它是一个严重的EMI干扰源,不论是辐射,还是对电网的回馈干扰,都相当严重,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去解决。各厂家的不同电源产品差异较大。优良的产品一般都包含两级以上的EMI滤波电路。这样的双向过滤措施使得电源内部和电网“井水不犯河水”,都保持良好的环境。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虽然我平常都有用完电脑关总电的习惯,但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