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DLP】 三、、DLP 3010 EVM的软件

楼主:
1、msp430x2274利用I2C总线控制DLP
DLP LightCrafter Display 3010 EVM的框图分析,如下图
图1 DLP LightCrafter Display 3010 EVM方框图
从图可见,板上有DLPA2005作PMIC,DLPC3438作DLP控制,它们组成最基本的DLP芯片组,它们对外提供标准的24位图形接口、控制端口及控制总线。
左半部分组成DLP必要的独立系统。
右半部分是DLP LightCrafter Display 3010EVM板为方便接入及控制所加的部分,主控CPU为msp430x2274,主要通过I2C总路线控制DLP、IT6801等。
1、 TI的DLP软件结构分析
TI为这个板子提供了完整的控制源代码,在TI网站下载DLPLightCrafter 3010 MSP430 Sample Code Installer.exe文件并安装(实际为压缩文件)后,即得此工程文件。它是在CCS下建立的项目,用CCS V6打开,如下图:

网友:
观察TI的这个项目,它仅有六个C文件:

它们分别是:
dpp343xEVM.c  --  -- DLP LightCrafter Display 3010 EVM的主文件,本文件所定义的函数如下:

它定义了主函数、初始化、中断、按键等。

网友:
dpp343x.c  ---  DLPC3438配置及运行函数,

它定义了主函数、初始化、中断、按键等。
其中,dpp3430_config_tpg,配置datapath,
dpp3430_config_splash,图像splash配置
dpp3430_config_rgb,RGB配置
dpp3430_Init_Decoder,未用
dpp3430_config_tvp,未用
DPP_enable_curtain,DPP_set_curtaincolor允许curtain方式及颜色,
dpp3430_read_short_status,读DLPC3438状态
GetSplashScreenDimention,获得屏幕
ChangePicoResolution,控制分辨率

网友:
楼主能否把dpp343x.c  文件传上来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