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2c5a60s2 P0口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请问用过stc12c5a60s2单片机的大神们, 我看到有的资料说stc12c5a60s2 P0口不需要接上拉电阻,我并不确定这个是否可以,故来请教大家

网友:
STC的说明书看着就象广告,http://www.doyoung.net/DOC/STC12C5A60S2.pdf
对其硬件的说明含糊,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看它的拉电流有多大,如果不够,就加上拉

网友A:
是不需要上拉的,io部分有描述.

网友B:
这个需不需要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做实验,去确认需不需要,是作为输出还是输入呢?

网友C:
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厂家说不用那就是不用,没说的就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厂家说不用那就是不用,没说的就要用。

在stc给的官方资料中没有明确说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需要上拉的,io部分有描述.

好的,我再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不需要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做实验,去确认需不需要,是作为输出还是输入呢?

输入输出都要

网友:
89c51或者52这种的,好像需要P0口加上拉电阻的,一般是8个IO口加入排阻。但是12系列的这个就不知道了。您需要看下手册的。

网友:
我以前用过STC15F2K60S2,当时是没加上拉的

网友:
作为普通输入输出是需要10K电阻上拉的,不然就是漏极了,电压很低,作为地址拓展就可以不用上拉

网友:
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到,内部已经弱上拉了,但是说实话,到底要不要上拉还是要看你驱动的设备类型。
个人经验是外部上拉可靠...

网友:
普通10K上拉就行,当然也可以不用,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芯片里面是集成了上拉电阻的。

网友:
不是有4种模式可设置吗?

网友D:
我用过,输出可以有内部强上拉,或者弱上拉,但是输入的时候没办法做到上拉貌似,之前调IIC时候这点很讨厌

网友:
预留上拉电阻位置,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输出可以有内部强上拉,或者弱上拉,但是输入的时候没办法做到上拉貌似,之前调IIC时候这点很讨厌

我也感觉IIC很难调,原因就是P0口没上拉电阻吗,我用的是keil软件调IIC软件延时

网友F:
不管需不需要,只要做双向通信,加10K上拉电阻会更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IIC很难调,原因就是P0口没上拉电阻吗,我用的是keil软件调IIC软件延时

主要是看应答信号,没有上拉你看不出到底是不是应答了,程序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看应答信号,没有上拉你看不出到底是不是应答了,程序不好判断

我的IIC接口就接在P0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需不需要,只要做双向通信,加10K上拉电阻会更稳定。

谢谢提醒,确实用了P0做IIC通信,已经加了10K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