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问题求教

楼主:
我做了一个高电平触发的锁存器,定义:D为数据输入端,Q为输出端,OE为使能端,G为控制端
当OE=1时,Q端为高阻太
当OE=0时,若G=1,则Q=D;若G=0,则Q保持不变。
出现的问题:综合后多了一个Q_13锁存器,请问这是为什么?
module suocunqi(D,OE,G,Q);
        input OE,G;
        input  D;
        output  Q;
        reg  Q;
        always @(D,OE,G)
                        if(OE==1)
                                Q<=1'bz;
                        else
                                if(G) Q<=D;
endmodule

综合后的逻辑结构如图:

网友:
多的是Q_14锁存器

网友:
多出的触发器,是为三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