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OS Trace 的问题

楼主:
我打开了#define CONFIG_RAW_TRACE_ENABLE                                     1
随后编译 出错 。原因是
void _trace_task_0_overflow(EVENT_HANLDER *p, TASK_0_EVENT_TYPE ev, void *event_data)
{

        p = p;
        ev = ev;
        event_data = event_data;

}

EVENT_HANLDER  没有定义, 求教,
关掉这个宏的话 ,移植已经OK了 系统设计的很好,我很喜欢。

网友A: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为什么我获取的CPU利用率都是 0
RAW_CONFIG_CPU_TASK  =1了已经。
RAW_VOID task1(RAW_VOID *arg1)
{
        uint8_t t1[50];
        sprintf(t1,"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d %%\n",cpu_usuage_max);
        for(;;)
        {
                raw_mutex_get(&uart1_mutex,RAW_WAIT_FOREV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1,(uint16_t)strlen((const char *)t1),10);
                raw_mutex_put(&uart1_mutex);
                raw_sleep(10);
        }
}

RAW_TASK_OBJ                 task2_task_obj;
#define TASK2_STACK_SIZE   256
PORT_STACK task2_task_stack[TASK2_STACK_SIZE];
RAW_VOID task2(RAW_VOID *arg1)
{
        uint8_t t2[50];
        sprintf(t2,"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d %%\n",cpu_usuage_max);
        for(;;)
        {
                raw_mutex_get(&uart1_mutex,RAW_WAIT_FOREV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2,(uint16_t)strlen((const char *)t2),10);
                raw_mutex_put(&uart1_mutex);
                raw_sleep(10);
        }
}
就这么两个任务,难道CPU 运行这两个任务  几乎不费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

cpu 利用率的问题在raw-os 2.x里面都已经内部集成到shell里面去了,只要敲击一个命令就好。 trace也已经修复。等年前raw-os 2.x 放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2 working !CPU=0 %
this is a task1 working !CPU=0 % ...

raw-os 2.x 已经放出,shell里面已经集成了任务占用cpu利用率的命令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