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数据帧格式,地址位是在第一位还是在中间的?datasheet里面貌似矛盾了啊

楼主:
请问一下,在TI28335PDF里面给出的SCI帧格式如上。起始位/数据位/地址位再到校验位。但是在之后的描述里面,它又说The first byte of a block of information,发出的数据包第一个字节。不过不对啊,上图给出的明明第一位是起始位,地址位是加在中间的啊。能讲解一下这个吗?不懂,谢谢大家

网友A:
The first byte of a block of information,说的是byte,不是b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first byte of a block of information,说的是byte,不是bit

那么说一通信一开始的时候首先送出的地址byte,接着才是数据起始位+data+校验位。不过开头都发送了地址byte了,还来个地址bit干嘛呢?

网友:
楼主是把bit与byte混为一谈了。
BYTE是8个位,即8个bit,发一个字节时,要一位一位地发,怎么发呢?这就是把每个bit发出去,再加上你说的什么起始位、停止位的。

说发byte的时候,即包括了这些停止与起始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