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2835和5730灯珠的优劣?

楼主(2016-01-23):
2835和5730灯珠的优劣?
目前很都吸顶灯用2835和5730的灯珠,大家选用有什么依据和考虑吗?

网友A:
用优劣来对比这俩种不同封装的LED灯珠,不合适。两种不同封装尺寸大小的LED灯珠
5730灯珠一般每颗功率为0.5W,正向电流一般150mA。
而2835灯珠是中功率,有0.1W 0.2W 和 0.5W,功率不同电流不同。
至于色温等参数可以根据封装厂提供的选择。